有关电容的问题

楼主:
有关电容的问题

问题

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清晰了好多。谢谢!

应该说明的是:前述每1A用1000uF至2200uF,是输出10V上下的估算。如果输出直流电压高达100V,那么每1A电流只需要100uF至220uF。理由也很简单:输出电压10倍而电流未变,负载电阻必是10倍,为保持相同的RC时间常数(保持相同的纹波百分数),电容量显然只需要1/10。

网友:
电解电容C1的容量应该按照负载大小以及允许的纹波来计算。但此计算相当麻烦,因为根据纹波来计算需要知道电源内阻,包括变压器次级电阻、初级反射到次级的电阻、变压器漏感……等等。所以通常是根据最大输出电流来估计,一般输出1A至少1000uF。此外,电容C1没有必要准确计算,因为这个电容“许大不许小”,大于电路所需要的数值只是增加了体积和成本,对电路工作反而有好处。况且电解电容的电容量并不像电阻那样在10倍范围内分24级(所谓E24系列),通常1000uF以上至少是1500uF,你想买1100uF电解电容是买不到的。所以按照每1A电流2200uF电容量也是允许的。
至于C2,在使用工频变压器加桥式整流的电路中,通常没有必要。即使是考虑从电源线传过来的较高频率干扰,也是在电源进线处加滤波器(包括共模电感),比在整流之后加个小电容要好得多。

网友:
麻烦大家看看,谢谢喽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清晰了好多。谢谢!

网友:
看完之后感觉认识清晰了许多。

网友:
因为C1电解电容是其内部构造为“卷绕式”,凡又卷又绕的导体均具有“电感”效应,C2的作用在于抵消一定量的电解电容产生的“电感”效应。

网友:
学习,正好有用的知识

网友:
但如果加上电源安定器的话就需要C2,对C2的ESR也可能有所规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