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虾能告诉我在数字电路里这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1.一个方框里有英文缩写MIN DISC 或者MAX DISC 是最小或最大的通过吗,如果是,那DISC是什么英文单词的缩写。2.一个方框里有英文单词LEAD/LAG,这代表什么意思? 小白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这已经不是数字电路了,应该说是功能框图。
猜测:Lead/Lag 是“领先/滞后”,Disc 是 discard 的缩写。

网友:
把你的“方框”图和前后文贴出来才好帮你,否则只能瞎猜。

网友:
原图如下

网友B:
领先、滞后 是如何选择的 谢谢
引用 网友A:
这已经不是数字电路了,应该说是功能框图。
猜测:Lead/Lag 是“领先/滞后”,Disc 是 discard 的缩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领先、滞后 是如何选择的 谢谢

这个,我不知道。
就连这两个词,也是猜的。

网友C:
不知道,专业不一样缩写的意思也不一样的。

网友:
不过还是谢谢你。你是什么专业的?这个论坛里没有数字电路板块吗?原谅我这么问,因为我是新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专业不一样缩写的意思也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