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CPLD有两个pwm输出引脚测不出信号

楼主:
module pwm_f2 (clk,rst,pwm1,pwm2,clk_div);
input rst;
input clk;
output reg pwm1;
output reg pwm2;
output reg clk_div;

reg[19:0]cnt;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cnt<=20'd0;
        else if (cnt<20'd999999)
        cnt<=cnt+1'b1;
        else cnt<=20'd0;

//////////////////////
reg[19:0]cnt0;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cnt0<=20'd0;
        else if(cnt0<20'd10000)cnt0<=cnt0+1'b1;
        else cnt0<=20'd0;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clk_div<=1'b0;
        else if(cnt0==10000)clk_div<=~clk_div;
        else clk_div<=clk_div;

//shield the shake and check the posedge and negedge
//pwm1,pwm2
reg[9:0] keyr;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convention!!!sensitive language, if signal can match the quest after always@,then the language can be compiled
        if(!rst) keyr<=4'b1111111111; //when !rst,then the number can be delivered
        else keyr<={keyr[8:0],clk_div};//from low number to high
wire key_pos=keyr[0]&~keyr[9];//in the reg[3:0] they are all the key
wire key_neg=~keyr[0]&keyr[9];

reg[1:0] state;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state=2'b00; // the state that indicate no posedge and also no negedge
  end
else
  begin
    if(key_pos)
           begin
        state=2'b01; // posedge of pwm_h
                end
    else if(key_neg)
      begin
        state=2'b10; // negedge of pwm_h
      end
  end
end

reg HL;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HL<=1'b0;
else if(state==2'b01)HL<=1'b1;
else if(state==2'b10)HL<=1'b0;

////////////////////////////////////////////

reg[19:0] dead_cnt;
always@( clk or  rst)//posedge  negedge
begin
if(!rst)
  begin
    dead_cnt<=20'd0; //deadtime=Dtime+1'b1;
    pwm1<=1;
    pwm2<=1;
  end
else
  begin
    if(HL)
           begin
                 if(dead_cnt==200)  // if cnt== MAX
                   begin dead_cnt<=dead_cnt; pwm1<=1'b1;pwm2<=1'b0;end
                 else
                   begin dead_cnt<=dead_cnt+1'b1; pwm1<=1'b0;pwm2<=1'b0;end
                end
         else if(!HL)
      begin
                  if(dead_cnt==0)       // if cnt== MIN
                    begin dead_cnt<=dead_cnt; pwm1<=1'b0;pwm2<=1'b1; end
             else
                    begin dead_cnt<=dead_cnt-1'b1;pwm1<=1'b0;pwm2<=1'b0; end
      end
//         else
//      begin dead_cnt<=dead_cnt; end
/*    if(dead_cnt==200) // the lines below this line give the logical of the output pwm
      begin
                 pwm1<=1;
                 pwm2<=0;

      end
         else if(dead_cnt==0)
           begin
                 pwm1<=0;
                 pwm2<=1;
                end
         else if( (dead_cnt>0) && (dead_cnt<200) )
       begin
                  pwm1<=0;
                  pwm2<=0;
       end                                 */
  end
end
endmodule
程序仿真没有问题的,但是clk_div可以测出,pwm1,pwm2没有信号输出

网友:
看到的朋友给顶下吧

网友:
该怎么解决啊    困惑好久了

网友:
你编译的时候出现警告没?

网友:
如果编译出现问题了得设置一下管脚把

网友:
仿真一下呗

网友:
我觉得你还是在前面用文字描述一下,你需要实现的功能,大致步骤,什么问题。直接拿一段程序,让别人怎么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