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8+CC2592 Contiki源代码的修改

楼主:
请问各路大神,Contiki官方源码是针对于CC2538dk平台,没有加PA。我目前使用的板子是CC2538+CC2592,请问如何修改Contiki的代码?有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望指点指点

网友A:
加了PA应该不用改代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了PA应该不用改代码吧
不用修改吗?目前我只能发送信号,而完全接收不到信号。我按官方的手册修改了代码后,还是无法接收到信号。你用PA是不修改代码直接可以用?

网友:
求CC2538 完整开发包 。。
另外CC2538 比CC2530性能比较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