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接容性负载时,op为什么会产生90的相位延迟????

楼主:
op不是单独应该产生-180度的相移吗?怎么会是90度呢?

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
多数运放的设计属于单极点这种情况,90度是芯片内部补偿电容造成的。
开环工作时,以比较常见的LM358为例,其转折频率大约10Hz,就是说,10Hz以下幅频大致是平直的,相移很小,10Hz以上幅频曲线以6db/倍频程下降,同时相移约为落后90度。看看这些运放手册中曲线图即可知道。

网友:
这是LM1458的开环幅频曲线。可以很清楚地看出,8Hz以下是平直的,8Hz以上则以6db/倍频程下降(或者说20db/10倍频程下降)。在幅频曲线以这样的速率下降时,相移就是落后90度。

网友:
不是运放接容性负载时,运放会产生90度相位延迟,而是开环的运放在这样的频率范围内本身就有90度相位延迟,无论接什么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