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原理图转PCB时内存不够如何解决?

楼主:
各位大虾!!!AD10原理图转PCB时出错,显示内存不够然后让我的等待,我等了N久也没用。 PCB大小也就是350mmx350mm  4层板

网友:
Altium Designer10至少1G内存,,,如果同时在运行其他软件,有可能这样报

网友:
看来你的电脑有些老啊

网友A:
我的电脑评分11万啊, I7的处理器啊4G内存2G显存,不够吗

网友:
PROTEL对电脑资源占用较大的。

用PADS吧

网友:
ad6.9应该可以满足要求了

网友:
I7的处理器啊4G内存2G显存,这配置是绝对够,,
运行AD10是每次都这样,还是偶尔这样
报内存不够绝对不该,,应该是软件安装和破解的问题,,,

6年前512内存运行altium6.7都没有问题,,,,

网友:
我运行过AD10 是双核电脑4G内存,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可能是版本的问题吧

网友:
是硬盘剩余空间或是虚拟内存不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脑评分11万啊, I7的处理器啊4G内存2G显存,不够吗

加到8g内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