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 铁电存储实现 上电计数器

楼主:
【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 铁电存储实现 上电计数器

铁电存储实现 上电计数器
为了证明数据写入到FRAM中,需要掉电操作,再次上电时读取保存的数据,证明数据没有丢失。
看了MSP430FR5969的例程,对于FRAM操作就像操作内存一样简单,只需要定义一个指针,把这个指针指向要操作的FRAM地址,然后把数据写到这个指针里就可以喽。
下边是我测试的源代码: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mcu_config.h"
#include "hal_timer.h"
#define FRAM_STORE_START_ADDRESS        0xD000
uint8_t *FRAM_write_ptr;
uint8_t power_on_conter = 0;
int main(void)
{
  uint16_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 Configure GPIO
  PJOUT &= ~BIT0;                           // Clear P1.0 output latch
  PJDIR |= BIT0;                            // For LED on P1.0
  PM5CTL0 &= ~LOCKLPM5;
  FRAM_write_ptr = (uint8_t *)FRAM_STORE_START_ADDRESS;
  power_on_conter = *FRAM_write_ptr;
  if(power_on_conter == 0xff)               //第一次上电FRAM里的数据为0xff
  {
    power_on_conter = 0;
  }
  power_on_conter++;
  *FRAM_write_ptr = power_on_conter;
  for(i=0;i<power_on_conter;i++)
  {
    LED_ON();
    delay_ms(100);
    LED_OFF();
    delay_ms(500);
  }
  while(1)
  {

  }
}

配上小视频: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试一试对 010000h 到 013FFFh 这一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试一试对 010000h 到 013FFFh 这一段呢?中午我试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