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之电子产品运行数据记录仪

楼主:
【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 之电子产品运行数据记录仪

在研发电子产品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自己设计的产品运行不稳定,经过出现异常现象,查看代码又发现不了问题。这时候一搬会弄一台笔记本,把串口连接到新产品上,记录新产品运行时的日志。这种方法对测试环境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强干扰的环境、空间受限的环境、室外环境等,如果需要长时间记录,笔记本还需要配备电源,在没无法提供电源接入的场合笔记本就无法胜任此工作。
       另外笔记本的测试成本过高,在多个产品同时测试时提供大量的笔记本也是不现实滴。
       本方案是利用MSP430FR5969优越性能,通过一条串口线接收新产品的日志数据,实时保存到FRAM中,虽然新产品测试时的日志文件很大,但通常我们更关心的是出故障时的一段数据,通过反复重写保留最新日志数据。MSP430FR5969不仅功耗低而且写入速度也非常快,所以可以使用一个小小的钮扣电池来提供电能。这样记录仪的体积会变的很小,非常适用一些空间受限的场合。
       今天一整天都在赶活动,快饿死了,废话不说,上代码: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mcu_config.h"
#include "hal_timer.h"
#define FRAM_STORE_START_ADDRESS        0xD000                                  //数据存储起始地址
#define OFFSET_LEN                      4                                       //offset自身的长度(字节)
#define MAX_STORE_LEN                   10000                                   //最大存储深度
#define BUFFER_LEN                      128
uint32_t *FRAM_offset_write_ptr;                                                //写入偏移量的指针
char *FRAM_str_write_ptr;                                                       //写入字符串的指针
uint8_t str_counter = 0;                                                        //存储数据计数器

uint8_t clear_frame_command[] = "clear fram";
uint8_t print_frame_command[] = "print fram";
uint8_t buf[BUFFER_LEN];
uint8_t buf_index = 0;
uint32_t fram_read_offset(void)
{
  uint32_t fram_store_address_offset;                                           //数据偏移地址,保留4个字节用来存储修改后的偏移地址
  FRAM_offset_write_ptr = (uint32_t *)(FRAM_STORE_START_ADDRESS);               //初始化读取fram_store_address_offset 的地址
  fram_store_address_offset = *FRAM_offset_write_ptr;
  if(fram_store_address_offset == 0xffffffff)                                   //第一次上电
  {
    fram_store_address_offset = OFFSET_LEN;
  }
  return fram_store_address_offset;
}
void fram_write_offset(uint32_t offset)
{
    FRAM_offset_write_ptr = (uint32_t *)(FRAM_STORE_START_ADDRESS);             //初始化读取fram_store_address_offset 的地址
    *FRAM_offset_write_ptr = offset;
}
void fram_write_byte(uint8_t c)
{
  uint32_t offset = fram_read_offset();
  FRAM_str_write_ptr = (char *)(FRAM_STORE_START_ADDRESS + offset );            //初始化数据存储地址
  *FRAM_str_write_ptr++ = c;                                                    //将数据写入FRAM
  if(offset++ > MAX_STORE_LEN)
  {
     offset = OFFSET_LEN;                                                       //从零开始记录
  }                                                                             //更新指针偏移
  fram_write_offset(offset);
}
void fram_write_n_byte(uint8_t *buf,uint16_t len)
{
   uint16_t i;
   for(i=0;i<len;i++)
   {
     fram_write_byte(buf[i]);
   }
}
void fram_write_char(char c)
{
   fram_write_byte((uint8_t)c);
}
void fram_write_str(char * str)
{
  uint16_t len = strlen(str);
  uint32_t offset = fram_read_offset();
  FRAM_str_write_ptr = (char *)(FRAM_STORE_START_ADDRESS + offset );            //初始化数据存储地址
  while(*str)
  {
    *FRAM_str_write_ptr++ = *str++;                                             //将数据写入FRAM
  }
  offset += len;                                                                //更新指针偏移
  fram_write_offset(offset);
}
void uart_init(void)
{
  // Configure GPIO
  P1OUT &= ~BIT0;                           // Clear P1.0 output latch
  P1DIR |= BIT0;                            // For LED on P1.0
  P2SEL1 |= BIT0 | BIT1;                    // USCI_A0 UART operation
  P2SEL0 &= ~(BIT0 | BIT1);
  // Configure USCI_A0 for UART mode
  UCA0CTLW0 = UCSWRST;                      // Put eUSCI in reset
  UCA0CTL1 |= UCSSEL__SMCLK;                // CLK = SMCLK
  UCA0BR0 = 8;                              // 1000000/115200 = 8.68
  UCA0MCTLW = 0xD600;                       // 1000000/115200 - INT(1000000/115200)=0.68
                                            // UCBRSx value = 0xD6 (See UG)
  UCA0BR1 = 0;
  UCA0CTL1 &= ~UCSWRST;                     // release from reset
  UCA0IE |= UC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
void uart_tx_byte(uint8_t b)
{
    while(!(UCA0IFG & UCTXIFG));
    UCA0TXBUF = b;                     // Load data onto buffer
}
void uart_tx_n_bytes(uint8_t *buf,uint16_t len)
{
   uint16_t i;
   for(i=0;i<len;i++)
   {
      uart_tx_byte(buf[i]);
   }
}
void uart_tx_str(char * str)
{
    while(*str)
    {
      uart_tx_byte(*str++);
    }
}
void fram_clear(void)
{
    uint32_t i;
    uint32_t offset = fram_read_offset();
    //FRAM_str_write_ptr = (char *)(FRAM_STORE_START_ADDRESS);            //初始化数据存储地址
    for(i=0;i<MAX_STORE_LEN;i++)
    {
        if(i%128 == 0)
        {
          FRAM_str_write_ptr = (char *)(FRAM_STORE_START_ADDRESS + i);            //初始化数据存储地址
        }
        *FRAM_str_write_ptr++ = 0xff;
    }
    uart_tx_str("done");
    //将数据写入FRAM
}
void print_all_str(void)
{
  uint32_t i;
  uint32_t len = fram_read_offset();                                            //获得存储的数据长度
  uint8_t * start_ptr = (uint8_t *)(FRAM_STORE_START_ADDRESS + OFFSET_LEN);
  for(i=0;i<len;i++)
  {
      uart_tx_byte(*start_ptr++);
  }
}
uint8_t compare(uint8_t * a,uint8_t *b,uint8_t len)
{
    uint8_t i;
    for(i=0;i< len;i++)
    {
        if(a[i] != b[i])
        {
           return 0;
        }
    }
    return 1;
}
int main(void)
{
  uint16_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 Configure GPIO
  PJOUT &= ~BIT0;                           // Clear P1.0 output latch
  PJDIR |= BIT0;                            // For LED on P1.0
  PM5CTL0 &= ~LOCKLPM5;
  __delay_cycles(65500);
//  fram_write("hello eeworld!\n");
//  fram_write("msp430fr5969!\n");
  uart_init();
  print_all_str();

  while(1)
  {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interrupts enabled
      if(compare(buf,clear_frame_command,strlen(clear_frame_command)))
      {
           fram_clear();
           buf_index = 0;
      }
      else if(compare(buf,print_frame_command,strlen(print_frame_command)))
      {
           print_all_str();
           buf_index = 0;
      }
      else
      {
          fram_write_n_byte(buf,buf_index);
          buf_index = 0;
      }

  }
}
#if defined(__TI_COMPILER_VERSION__) || defined(__IAR_SYSTEMS_ICC__)
#pragma vector=USCI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A0_ISR(void)
#elif defined(__GNUC__)
void __attribute__ ((interrupt(USCI_A0_VECTOR))) USCI_A0_ISR (void)
#else
#error Compiler not supported!
#endif
{
  switch(__even_in_range(UCA0IV,USCI_UART_UCTXCPTIFG))
  {
    case USCI_NONE: break;
    case USCI_UART_UCRXIFG:
      buf[buf_index] = UCA0RXBUF;
      UCA0TXBUF = buf[buf_index];
      if(buf[buf_index] == '\n')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 Exit LPM0 on reti
      }
      buf_index++;
      break;
    case USCI_UART_UCTXIFG: break;
    case USCI_UART_UCSTTIFG: break;
    case USCI_UART_UCTXCPTIFG: break;
  }
}

视频讲解

网友:
用SD卡不是更好?

网友A:
#include "mcu_config.h"

#include "hal_timer.h"

请问这两个头文件哪里可以下载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nclude "mcu_config.h" #include "hal_timer.h" 请问这两个头文件哪里可以下载呢? ...

原来的工程找不到了,这是其它地方搜到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工程找不到了,这是其它地方搜到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