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问题

楼主:
我想问一下STM32没有FSMC的情况下  能不能扩展SRAM芯片IS62WV51216?

网友A:
可以,但是没有意义

网友:
stm32不熟悉
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
应该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是没有意义
为什么

网友:
只能用IO模拟呀,那样速度很慢,何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