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简易单片机计算器上加个开根号的功能求大神指导

楼主:
需要什么样的程序和元件啊 在proteus上仿真

网友:
直接在keil里软仿真不就好了?

网友:
你这个情况,最好是用软件实现,用软件实现开根号,可以用半值乘方比较被开方数的方法,然后循环查找。

网友:
在proteus添加液晶和键盘和单片机,自己编程

网友:
在keil编程的时候楼主可以试下调用库函数实现

网友:
在工程里把math.h文件包含进去,然后调用sqrt()函数就能实现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