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遇到的mcu什么情况下会失效

楼主:
单片机用的越来越多,但也有一些人宁愿用模拟电路搭也不用单片机,他们认为单片机不稳定,抗干扰能力差。而单片机厂家反复宣传自己的产品抗干扰能力好,那么问题来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MCU什么情况下会失效,你遇到过的情况是什么?

网友:
需要看具体应用环境。单片机有它的使用范围,需要保证电源的稳定性,对外的IO在有强干扰时需要加滤波和保护。

模拟电路同样也是会受到干扰的。

网友:
没发现单片机不行的问。。。。。。。。。。。。。

网友:
个人认为数字电路的抗干扰性要比模拟电路好,原因很简单,就是数字的用高低电平表示,电压上小幅度的波动对实际值基本上没有影响。再一个原因就是芯片的集成度越高抗干扰性越好,因为系统占用的面积小了,接收外部干扰的可能性也就小了。
不过数字电路也有数字电路的缺点,首先是对时钟的依赖性比较大,而且时钟属于高频信号,受到干扰的可能性也大。时钟一出问题,MCU基本上就算废了,产生的后果有时候也是灾难性的。当然可以通过合理的设计防止时钟实效。比如很多mcu都有时钟失效检测,正常时钟时钟失效后会有提示,这样可以做一些补救措施。
MCU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初始化时间比较长,一般来说应该比直接用独立器件来的快。对有些需要上电就处理的事情mcu有时候就会显的处理的慢了。
再一个mcu是靠程序运行的,程序是人写的,同一个功能不同人写出来可能程序差别很大,里面存着的bug可能也一时难以发现,相对来说用分立元件搭出来的bug可能会少一些。
总得来说吧,现在的mcu如果设计合理,可靠性还是可以相信的。毕竟是时代的进步。很多东西靠分立元件搭已经无法完成所要求的功能了。

网友:
加个看门狗电路    一般单片机都自带看门狗    这样就不容易程序跑飞了
单片机失效  一般是在干扰很强的地方   比如一些工控场所   但是一般工控用PLC较多

网友:
可靠性在于设计,泛泛的比较没有丝毫意义。

网友:
在电压不稳的情况下会失效

网友:
意外发生时,比如输入端电压意外实在太高又无限流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