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TAS5716 的配置和控制问题

楼主:
大家好:

    1、 我们想做一个精简的2.1系统,( 20w+20w)+80w subwoofer,   i2s输入, i2c控制,经过多次选型,打算用TAS5716 配合外部功放拓展实现(因5716带2组PWM输出 SUB+HP).

    2、 我们查阅TAS5716 datasheet后发现, 并没有其EQ和低音处理方面的控制协议(寄存器配置表)

     3、同时我们注意到TAS5717、TAS5727 等都有一个GDE的工具方便生成寄存器配置代码, 但没有TAS5716的相应配置程序, 请教如何配置。

     4、如有相应的控制协议,是否能在音频播放的时候,通过MCU 的i2c实时的调控,譬如EQ和DRC,以及低音分频等参数,还是必须中断播放,重新启动初始化配置,选择另一个(套)配置文件,

谢谢,预祝新年快乐!

网友:
TAS5717最大输出10W功率,如果加上商业上的瞎吹,可以标到20W + 20W,
TAS5717是一个不错的芯片功能很多:

内部包含DAP,可以满足很多应用。

至于程序,可以在网上找找,找不到了只有自己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