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5V供电的小电流产品,我想接一个压降能达到0.7V的二极管,要用哪种

楼主:
1N5819接上去压降只有0.3V左右,达不到我的要求

网友:
1N4004

网友:
好的,试试看

网友A:
0.3V的是锗管,要想压降大选硅管,0.7V左右,最常见的1N4001-4007系列的好像都是

网友:
无论哪种二极管,其压降都随通过二极管的电流而变化,而且二极管压降与温度有关,并不是一个常数。看看二极管手册中正向电压电流曲线就知道了。
很难准确地得到0.7V压降,只能说是接近0.7V。

网友:
引用 网友A:
0.3V的是锗管,要想压降大选硅管,0.7V左右,最常见的1N4001-4007系列的好像都是

1N5819是硅材料萧特基二极管,不是锗管。

网友B:
对于“ 小电流产品 ” ,最好接个LDO降压。

关键是看负载情况,允许电源波动范围大的,就可以随意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 小电流产品 ” ,最好接个LDO降压。

关键是看负载情况,允许电源波动范围大的,就可以随意一些。
我想说如果用稳压二极管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说如果用稳压二极管会不会好一点?

这也是办法,但到底好不好要看具体情况,合适就是 “ 好 ”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说如果用稳压二极管会不会好一点?

稳压二极管没有0.7V这么低电压的型号。
最好是把你的要求完整说清楚。如果是需要达到较高稳定性的4.3V直流电源,可以考虑用可调输出电压的三端稳压芯片。

网友D:
楼主是想产生个稳定的压降还是只是为了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想产生个稳定的压降还是只是为了降压?
只是降压而已,我的IC高于5V会当机,但产品是3节干电池供电的,如果用新电池特别是碱性电池的话,就不行了,想用最简单的方法,把电压降低一点

网友:
如只是防输入超压的话,用8楼卡拉扬的LDO方案再合适不过了,下面是几种自身消耗极微的LDO供参考:
XC6201 /Iq=2.0uA typ.
XC6206 /Iq=1.0uA typ.
XC6215 /Iq=0.8uA typ.

网友E:
就使用目的而言,恒定降压方案是最差的,当电池用旧时还吃掉你0.7V,毛病就出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就使用目的而言,恒定降压方案是最差的,当电池用旧时还吃掉你0.7V,毛病就出来了。

此论完全正确,恒定降压是最差的方案。
所以我问楼主,倒底是什么要求,说清楚大家才好帮你。

网友E:
如想终极省电,再推荐个备用方案:
XC6126 (微功耗电压检测器)

用XC6126N+P-MOSFET开关,和LDO并联,当检测到电压低于某值时打开P-MOS,短路掉LDO,尽最大可能让旧电池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想终极省电,再推荐个备用方案:
●XC6126 (微功耗电压检测器)

用XC6126N+P-MOSFET开关,和LDO并联,当检测到电压低于某值时打开P-MOS,短路掉LDO,尽最大可能让旧电池工作。
这样成本也上去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此论完全正确,恒定降压是最差的方案。
所以我问楼主,倒底是什么要求,说清楚大家才好帮你。
楼主在13楼已经说了,由3节干电池供电,但电路不能超过5V。不知道楼主的电池电压是几伏的,如果一节按1.5V算,才4.5V啊。你要0.7V的压降,然道三节电池达到5.6V甚至5.7V以上?这种情况下LDO是个不错的选择,如果只有5.2V左右,用个二极管也没问题。当然有一点得注意,二极管的压降的确跟通过的电流相关,你接上一个才0.3V,说明工作电流很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成本也上去了吧。

这个成本,应该把延长了电池使用时间所减少的成本一并考虑进去。
电池的电,可是很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在13楼已经说了,由3节干电池供电,但电路不能超过5V。不知道楼主的电池电压是几伏的,如果一节按1.5V算,才4.5V啊。你要0.7V的压降,然道三节电池达到5.6V甚至5.7V以上?这种情况下LDO是个不错的选择,如果只有5.2V左右,用个二极管也没问题。当然有一点得注意,二极管的压降的确跟通过的电流相关,你接上一个才0.3V,说明工作电流很小啊。

是啊,我也有点疑惑。
一节干电池最高不会超过1.65V,三节不会超过4.95V。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啊,我也有点疑惑。
一节干电池最高不会超过1.65V,三节不会超过4.95V。
南孚的电池俺测得比较多,新电池多数都到1.7V了。不过三节也只是5.1V~~

网友I:
不是说通过二极管的压降都是恒定的么?书上说二极管的内阻不是线性的,会随着电流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才得到恒定的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是说通过二极管的压降都是恒定的么?书上说二极管的内阻不是线性的,会随着电流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才得 ...

哪本书?如此误人子弟?
看看6楼曲线,那是厂家发布的1N914二极管正向电压-电流特性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