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大家是如何利用论坛资源进行学习的呢?

楼主:
大家是如何利用论坛资源进行学习的呢?
我目前在做一个项目,硬件系统是自己设计和搭建的,但在学习MSP430F149的程序设计上,有困难,
很多基础不是特别清晰(比如我要利用MSP430产生一个PWM,如何编写,如何检测),看到论坛里面很多资料,不知道从何下手,非常想要被指导!
请大家多多赐教!
感激不尽!

网友:
遇到哪些问题可以发帖提问啊,但是建议先利用关键词在论坛搜索一下,没准就能找到答案呢

网友:
有问题及时到各板块发帖,
还有下载中心有海量的电子技术资料

网友:
首先要自己多尝试 多实践
提问也要讲究智慧,要不然很难有满意的回答

===================================

网友:
入门最简单的就是烧例程,很多时候只有把功能实现了才有兴趣去研究这是怎么做到的。例程的话论坛应该有很多
建议楼主多下些,如果下的例程烧进去没有实现功能,再结合数据手册改改,等折腾好估计楼主也理解的差不多了

当然楼主也可以先看数据手册,再对例程经行判断看哪一步到哪一步是干什么的,有没有需要改的地方。检查流程都没错之后再烧程序

网友:
产生PWM的话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开定时器计时,溢出之后相应的管教电平翻转。然后修改高电平的时间得到不同的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