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激光雕刻机之出生篇

楼主:
       一直想做个雕刻机,大的我玩不起就做一个小的激光雕刻吧!第一步就是做结构啦,2个星期后终于收到货了,很郁闷的是被偷工减料了,材料厚度变薄了,边角没有打磨,也没有表面处理,丑丑的感觉!不过没关系自己动手吧!
五金店购买锉刀和砂纸,锉平后打磨如下

第二步上漆吧,一共上了三次漆,我喜欢蓝蓝的感觉

     我有喜欢带点红,受IBM小红帽的影响吧

                      然后组织了

      最后是工具,帅到没朋友的工具

晚上整到凌晨2点,接下来是校准平整度,然后驱动编程,最后是PC机雕刻软件的编写,,,,,,,,,
预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网友:
就是这么高大上!
===================================

网友A:
哦,这个产品在淘X上见过,关键的地方在于其上位机软件的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这个产品在淘X上见过,关键的地方在于其上位机软件的控制。

恰恰相反,亲自做过你才知道上位机虽然不简单但并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机械调试,包括机架加工精度,设计本身的合理性,组装的误差等都导致最终的雕刻性能、误差严重的滑台能不能顺畅的移动。

网友:
期待!不知道楼主打算用什么激光武器?强度怎么样,能用来切割一些常见的板材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恰恰相反,亲自做过你才知道上位机虽然不简单但并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机械调试,包括机架加工精度,设计本身的合理性,组装的误差等都导致最终的雕刻性能、误差严重的滑台能不能顺畅的移动。

这个是我手工打造的两轴,现在已经升级为3轴了,你可以看一下我以往的帖子,精度等的情况未必比你这个袖珍的东西差。其实在这个两轴的基础上再加一个激光笔,就是类似你那个东西了。我不知道算不算亲自做过,如果是批量的产品,只要加工合理,你安装调试是不难的。
至于上位机,可能我本来不是计算机专用,所以觉得难,但我认为五金部分是看的见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也不是什么高大上的珍稀品,所以买点就是在于软件的特点。

      以上是本人的愚见,多多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手工打造的两轴,现在已经升级为3轴了,你可以看一下我以往的帖子,精度等的情况未必比你这个袖珍的东西差。其实在这个两轴的基础上再加一个激光笔,就是类似你那个东西了。我不知道算不算亲自做过,如果是批量的产品,只要加工合理,你安装调试是不难的。
至于上位机,可能我本来不是计算机专用,所以觉得难,但我认为五金部分是看的见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也不是什么高大上的珍稀品,所以买点就是在于软件的特点。

      以上是本人的愚见,多多交流。

做的不错嘛!赞一个!
其实吧!
搞软件的觉得硬件难,
懂硬件的觉得软件难!
不过只要是会,都不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做的不错嘛!赞一个!
其实吧!
搞软件的觉得硬件难,
懂硬件的觉得软件难!
不过只要是会,都不难!

是的,版主的意见很中肯,就是围城的另外一种表达
嗯,但转到这个雕刻机的话题上来说的话,我还是坚持软件(控制)比硬件(五金)要难。我本来是做单片机程序的,为了做一个运动控制器系统,我上延到电脑软件和下延到五金硬件。五金部分主要是手板眼见的东西,模仿很容易,所以近来雕刻机之类的东西价格也下降了。

       总的来说,没有技术含量或者是容易模仿的东西都不难,也会很快贬值甚至走向消亡,可能有点严重,但回看几年前的山寨手机,山寨电子产品,就不觉得水果手机的硬件只是几百人民币,就应该卖几百人民币了。

       其实楼主做的那个产品可以组织大家一起DIY的,一起写软件的。然后就知道那不部分更容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版主的意见很中肯,就是围城的另外一种表达
嗯,但转到这个雕刻机的话题上来说的话,我还是坚持软件(控制)比硬件(五金)要难。我本来是做单片机程序的,为了做一个运动控制器系统,我上延到电脑软件和下延到五金硬件。五金部分主要是手板眼见的东西,模仿很容易,所以近来雕刻机之类的东西价格也下降了。

       总的来说,没有技术含量或者是容易模仿的东西都不难,也会很快贬值甚至走向消亡,可能有点严重,但回看几年前的山寨手机,山寨电子产品,就不觉得水果手机的硬件只是几百人民币,就应该卖几百人民币了。

       其实楼主做的那个产品可以组织大家一起DIY的,一起写软件的。然后就知道那不部分更容易了。

软件难在算法,硬件难在高频!掌握的程度不一样,理解也不一样!
目前在找工作,没太多时间出来折腾了!
如果有想继续折腾的,我可以提供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软件难在算法,硬件难在高频!掌握的程度不一样,理解也不一样!
目前在找工作,没太多时间出来折腾了!
如果有想继续折腾的,我可以提供资源!

确实是,作为DIY来说,软件有开源的,结构如果不是用型材打架自己设计的话,结构不好做。但如楼上几位往大了说那就都不容易了,在高速和高精度要求下结构也很难,还要考虑生产工艺。楼主搞Linux wince硬件软件与PC软件,在DIY层面楼主没想从零开始,所以才说结构不好设计,至少楼主做这个的时候有力学方面不合理的地方。论坛一起搞这个也是可以的,楼主的东家在激光设备行业也是世界排名前4位,从目前来看小型激光雕刻机前景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手工打造的两轴,现在已经升级为3轴了,你可以看一下我以往的帖子,精度等的情况未必比你这个袖珍的东西差。其实在这个两轴的基础上再加一个激光笔,就是类似你那个东西了。我不知道算不算亲自做过,如果是批量的产品,只要加工合理,你安装调试是不难的。
至于上位机,可能我本来不是计算机专用,所以觉得难,但我认为五金部分是看的见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也不是什么高大上的珍稀品,所以买点就是在于软件的特点。

      以上是本人的愚见,多多交流。

兄弟是用铝型材搭建的机架,所以机架相对不用考虑什么,也没有多少考虑的,这种方案好处就是比较方便

网友:
支持楼主。

期待早日搞定

网友:
楼主的上位机是用什么编写的?

网友:
楼主激光头的头哪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手工打造的两轴,现在已经升级为3轴了,你可以看一下我以往的帖子,精度等的情况未必比你这 ...

大佬好,雕刻机Y轴2个步进电机在Grbl程序里怎么设置另一个步进端口的和2个步进一起同步的,求分享,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