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准确检查晶振是否起震

楼主:
示波器一定能检查出来吗?

网友A:
用示波器探头,X10档,探头要探振荡器电路输出端。
这样测,不容易因探头接入而停振。
探头上夹一支剪短了引线的1兆欧以上电阻,用电阻另一端接触待测点,可以减少分布电容影响,更不易停振。

网友B:
能检查,但表头阻抗不能太小,否则影响起振,

网友C:
我大多时候都测不出来,可能放上去就不振了。

网友D:
一般我测单片机的晶振,就直接用表笔点。波形很清晰。没把它点死。。

网友E:
要学会使用示波器,善于使用,,,特别是电路有问题的时候
像楼主的晶振问题,用示波器是最好的检查办法

网友:
谢谢您~
引用 网友E:
要学会使用示波器,善于使用,,,特别是电路有问题的时候
像楼主的晶振问题,用示波器是最好的检查办法

网友:
谢谢您
引用 网友D:
一般我测单片机的晶振,就直接用表笔点。波形很清晰。没把它点死。。

网友:
谢谢您
引用 网友C:
我大多时候都测不出来,可能放上去就不振了。

网友:
谢谢您
引用 网友B:
能检查,但表头阻抗不能太小,否则影响起振,

网友:
谢谢您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探头,X10档,探头要探振荡器电路输出端。
这样测,不容易因探头接入而停振。
探头上夹一支剪短了引线的1兆欧以上电阻,用电阻另一端接触待测点,可以减少分布电容影响,更不易停振。

网友F:
代码不允许就告知你没有启振了,如果切换到内部振荡器会有相关标志位置位的,可以查询

网友:
是CH376t上的晶振
引用 网友F:
代码不允许就告知你没有启振了,如果切换到内部振荡器会有相关标志位置位的,可以查询

网友G:
没示波器的话,测电压也能看出来的。。

网友:
怎么通过看电压判断?
引用 网友G:
没示波器的话,测电压也能看出来的。。

网友H:
示波器,因为它的输入阻抗并非很高,再者,多数示波器为了达到最大带宽,而加入了脉冲分压电阻,这样就是影响振荡器。

一般地,测量振荡的输入端,有可能使之停振。而输出端一般不会停振--------但也不一定,

用直流电压表 也可以大概判断其振荡与否。-- --对于方波输出的振荡器,一般波形是对称的,这样,在输出端测量的直流电压是电源电压的一半。
  对于正弦波输出型振荡器,设计者一般要将其工作点放在中点,所以直流电压也是电源电压的一半。
而测量输入端时,一般电压较低。

用万用表测量,是大概的判断,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 但也不保证是“所有”

网友:
谢谢指导
引用 网友H:
示波器,因为它的输入阻抗并非很高,再者,多数示波器为了达到最大带宽,而加入了脉冲分压电阻,这样就是影响振荡器。

一般地,测量振荡的输入端,有可能使之停振。而输出端一般不会停振--------但也不一定,

用直流电压表 也可以大概判断其振荡与否。-- --对于方波输出的振荡器,一般波形是对称的,这样,在输出端测量的直流电压是电源电压的一半。
  对于正弦波输出型振荡器,设计者一般要将其工作点放在中点,所以直流电压也是电源电压的一半。
而测量输入端时,一般电压较低。

用万用表测量,是大概的判断,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 但也不保证是“所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探头,X10档,探头要探振荡器电路输出端。
这样测,不容易因探头接入而停振。
探头上夹一支剪短了引线的1兆欧以上电阻,用电阻另一端接触待测点,可以减少分布电容影响,更不易停振。

学习了

网友A:
学习不仅仅是记住这样一种方法,更重要的是了解这种方法是怎么来的,是怎么一回事。
任何测量,不可避免地要对待测状态产生影响,干扰待测电路的工作。我们只能尽量减少这种影响,完全没有影响是不可能的。
楼主的要求,是判断晶体振荡器是否起振,并不要求测量振幅,也不要求观察波形。
示波器探头,其输入阻抗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电阻,通常1兆欧到10兆欧,另一部分是电容,通常十几到二十几pF。当探头接触晶体一端时,等于在晶体一端与地线之间并联了一支电阻和一支电容。在晶体振荡频率下,电阻的影响并不大,但电容影响相当大。通常的晶体振荡电路,单片机等芯片接晶体的两脚对地线各一支电容,其容量不过20pF左右。探头接触晶体一端,等于该电容几乎加倍。这会改变晶体振荡器的反馈系数,可能会使振荡器停振。
探头夹上一支电阻再接触晶体一端,电阻已经剪短引线,电阻的短引线对地分布电容小于1pF,这比探头的输入电容要小得多,故而对振荡电路的影响远小于探头直接接触到晶体,换言之,对电路工作的干扰比较小(几乎小一个数量级),不容易产生因测量而停振的现像。
夹上一支电阻,等于串联分压,当然会影响示波器上波形的幅度。不过我们只要判断是否起振,不要求测量幅度,所以没关系。串联这样一支电阻也会影响示波器上波形形状,我们也不要求看到准确的波形,所以也没关系。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学习不仅仅是记住这样一种方法,更重要的是了解这种方法是怎么来的,是怎么一回事。
任何测量,不可避免地要对待测状态产生影响,干扰待测电路的工作。我们只能尽量减少这种影响,完全没有影响是不可能的。
楼主的要求,是判断晶体振荡器是否起振,并不要求测量振幅,也不要求观察波形。
示波器探头,其输入阻抗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电阻,通常1兆欧到10兆欧,另一部分是电容,通常十几到二十几pF。当探头接触晶体一端时,等于在晶体一端与地线之间并联了一支电阻和一支电容。在晶体振荡频率下,电阻的影响并不大,但电容影响相当大。通常的晶体振荡电路,单片机等芯片接晶体的两脚对地线各一支电容,其容量不过20pF左右。探头接触晶体一端,等于该电容几乎加倍。这会改变晶体振荡器的反馈系数,可能会使振荡器停振。
探头夹上一支电阻再接触晶体一端,电阻已经剪短引线,电阻的短引线对地分布电容小于1pF,这比探头的输入电容要小得多,故而对振荡电路的影响远小于探头直接接触到晶体,换言之,对电路工作的干扰比较小(几乎小一个数量级),不容易产生因测量而停振的现像。
夹上一支电阻,等于串联分压,当然会影响示波器上波形的幅度。不过我们只要判断是否起振,不要求测量幅度,所以没关系。串联这样一支电阻也会影响示波器上波形形状,我们也不要求看到准确的波形,所以也没关系。

恩恩  这里的探头我可以理解为负载吗,然后负载的接入影响了原振荡电路的品质因数

网友:
楼主不是要检查晶振是否起震么?
示波器是最佳选择,担心测量是停振,测量的位置可以不直接测量晶振,找周围其他连接器件,或者改变好接地点,把探头帽去掉等,,感觉测试能让晶振停振纯粹是示波器使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恩恩  这里的探头我可以理解为负载吗,然后负载的接入影响了原振荡电路的品质因数

探头对谐振回路的品质因数影响很小,因探头输入电阻并不小——至少是兆欧甚至10兆欧。
影响谐振回路的,是探头的输入电容。此电容并联在原谐振回路电容上(原振荡电路是三点电容式),改变了振荡电路的反馈量(三点电容式振荡电路反馈量由两支电容的比值决定)。

网友:
恩,真心的学习了。之前只知道用示波器看晶振是否起振,没想到里面还有这么多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