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一下电路图(图为LED灯的驱动电源)

楼主:
请帮忙分析一下电路图(图为LED灯的驱动电源)  讲一下各元件的作用

网友:
此电路很可能有错误,不像能够工作的样子。

网友:
楼主搞错没有,这能是LED驱动电源?

网友:
我也同意二楼的意见。

首先分析一下起振条件:

Q1基极由R1接地,发射极由R2接于310V,发射结反偏;且,R2用于提供Q1工作电流的,但Q2也不导通,这样,Q1就无法工作。R2的电流也只能通过D4、D2、T这一路到地。

再看保持振荡问题。

就算电路已经起振,C2两端有 -8V左右的电压,那么,当振荡强时,这个电压就大,即Q1的振荡也强;当振荡弱时,这个电压也变小,即Q1的振荡也就弱。这样的结果,会使Q1要么停止工作要么烧坏。

网友A:
看这样对了吗? 9014的管脚连接错了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样对了吗? 9014的管脚连接错了

谢谢了

仍然像是有错误。
13003的三条腿的联接大概也有顺序错误,图中的发射极和基极对调才是。9014三条腿在本图中也是不对的。
你可能是在抄板,抄的是个自激反激电路。13003是功率管,发射极应该是通过小电阻接电源负端的。9014应该是控制13003基极电流,以使输出电压稳定。

网友:
这样对了吗

网友:
参考一下。此电路由TL431经光耦产生反馈信号,你的电路是由变压器一个辅助绕组(此绕组也取得一个电压供9014使用)经整流取得反馈信号。

网友:
这个类型的电路应该是在传统的荧光灯驱动修改过来的。你可以参考那些资料。另外,如果你想减成本,不如直接用阻容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