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硅胶按键

楼主:
哪位大虾用过这个封装,求教,我用protel99se,画出来的封装在PCB里面不对。或者哪位大虾手里有现成的封装,多谢

网友:
最起码 拍个按键的图 上来吧

===================================

网友:
这个可不是标准件,要根据实物测量做封装。

网友:
贴上一个参考图

如相差一些,可以修改
下面把库贴出来

网友:
一定根据自己用的按键,测量尺寸,对了用,不对修改用

网友:
没尺寸,也发个图片上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上一个参考图

如相差一些,可以修改
下面把库贴出来

谢谢,但是这样的封装在导入PCB画图时会高亮显示,于是在规则里面我把线跟焊盘的距离设置成0mil也是高亮显示,这块是不是不用管呐,最后出来的板子不会受影响是吗,我用的是protel99se ,

网友:
谢谢各位,其实我画了几个封装,目前呢这个封装的形状不是重要的,而是为什么在导入PCB之后总是高亮显示,不知道是我画的有问题还是在使用protel99se时设置的不对, 所以在这里想找封装,如果哪位大虾能讲解下我这个疑惑那就太感谢了,4楼的封装我也试过,也是如此,我在网上看的大多数的也都是类似的,如果说这样的封装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是软件使用哪里不对,还请哪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但是这样的封装在导入PCB画图时会高亮显示,于是在规则里面我把线跟焊盘的距离设置成0mil也是高亮显示,这块是不是不用管呐,最后出来的板子不会受影响是吗,我用的是protel99se ,

哦哦哦,修改封装是基本功哦,一般都是要修改的。

网友C:
硅胶按键是直接印刷在电路板上面的,两个电极呈E型对插排列。至于封装还是要自己重新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硅胶按键是直接印刷在电路板上面的,两个电极呈E型对插排列。至于封装还是要自己重新画

嗯是的,我试过,不过用Protel 画封装之后在电路中放大到电大他们之间会有缝隙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因为以前没有类似的经验,并且对protel 这个工具使用的时间也不长了解的可能不够,所以请教前辈硅胶按键的画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