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频率问题;跪求!

楼主:
现在需要一个10M频率左右的信号,通过单片机,控制输出一个50Khz的信号;不知道应该怎么设计,才能是信号的频率增加到10M;我现在自己想做个300v;频率10M的信号,然后:看了资料好多都只能支持几十Khz频率的igbt和mosfet管子与其驱动芯片;求大神指点下,(学生自学),跪求啦!!不知道咋弄了。。。。

网友:
用晶体振荡器搭一个最简单,输出用个双输入与门、或门之类的逻辑门,再用MCU控制即可。至于说升压到300V,功率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多个富裕的逻辑门并联扩流后推变压器实现。如果需要的是大功率10MHz/300V功率源,那么手段就截然不同了,不过这可不适合初学者玩。

网友:
300V、10MHz,

如果仅此要求,倒是很容易  ----  一级振荡,一级放大即可搞定。--- 只用两只三极管

当然,这需要楼主有模拟电路知识了

网友:
三极管的响应没这么高吧,还得看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