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的时候有时遇到奇怪的问题

楼主:
发帖的时候,有时会遇到这个情况:

选择前面的几项就会提示没有选择分类,需要选择后面的才行。使用的是Google Chrome浏览器。

网友:
还有个问题就是看你的选项都是重复的

网友A:
选的是哪个板块,我刚试了下,没办法复现这个问题

网友:
也碰到过
不过刷新一次就好了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的是哪个板块,我刚试了下,没办法复现这个问题
在单片机版块。应该合浏览器有关,使用的是Google Chrome 39.0.2171.71。

网友:
好的,明天我反馈给技术。刚才用的是Chrom 版本 39.0.2171.95 (64-bit) 试了
引用 网友B:
在单片机版块。应该合浏览器有关,使用的是Google Chrome 39.0.2171.71。

网友A:
已经确认这是论坛管理软件Discuz的一个bug,我们已经提交bug给Discuz官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确认这是论坛管理软件Discuz的一个bug,我们已经提交bug给Discuz官方了
论坛的响应速度好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