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休眠不定时自动复位,不是看门狗的问题,折腾好几天了,要崩溃了

楼主:
用STM8S003做了一款小报警器,使用电池供电,待机时休眠,外部中断唤醒,现在的问题是不使用休眠工作正常,使用休眠就出现不定时重启,无规律,有时一天重启一次,有时连续重启好多次,读RST_SR没复位标志,连续折腾了几天,现在没头绪了,客户还一直在催,要崩溃了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是否有外部中断产生。。。。。。。。。。。。。

网友:
只能给你个建议,先理清代码运行的思路,再规范一下代码,相信你很快就会找到问题点的。

网友:
现在已经确定是非法操作码引起的复位,读到复位标志了,RST_SR=0x40,程序中用了2个外部中断和一个定时器中断,不使用休眠一切正常,使用休眠就无规律重启,对汇编不太懂,实在是找不出原因了

网友A:
重启后RST_SR的值是0X04,非法操作引起的重启,但不休眠从不重启啊,休眠前已经把定时器关掉了,实在想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启后RST_SR的值是0X04,非法操作引起的重启,但不休眠从不重启啊,休眠前已经把定时器关掉了,实在想不明白
在休眠之前,只关闭定时器可能还不够。可能还需要再多加入一些处理操作。比如把 GPIO 口设置成高阻态,关闭掉 GPIO 口的时钟。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关注,问题已经解决,竟然是编译器的问题,开始用的是IAR,就出现上面所说的重启,最后把程序精简,只保留外部中断唤醒和休眠,照样重启。实在没办法,换了STVD,到目前一正常

网友:
贴出IAR下的简化测试程序,有经验的朋友帮忙看下,编译器按理说不应该有这样的问题啊

#include "iostm8s103f3.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beep              PD_ODR_ODR6
#define led              PD_ODR_ODR5
#define RF                PA_IDR_IDR3

void delay_1ms(uint x)    //1毫秒延时
{
    uchar b,c;
    for(;x>0;x--)
      {
        for(b=5;b>0;b--);
           {
                  for(c=150;c>0;c--);
           }
      }
}

void delay_us(uint x)
{
    for(;x>0;x--)
    {
          x++;x--;
    }

}

void MJ(uint dey)
{
  for(;dey>0;dey--)
    {
      beep=!beep;
      delay_us(200);
    }
}

void BB(uint size,uchar Number)
{
  TIM2_IER_UIE=0;
  TIM4_IER_UIE=0;
  for(;Number>0;Number--)
    {
        led=!led;
        MJ(size);
        led=!led;
        delay_1ms(size);
    }
led=1;
TIM2_IER_UIE=1;
}

#pragma vector=0x05  //PA

__interrupt void ext_A3(void)    //RF外部中断
   {
      ;
   }

void Init_GPIO(void)  //IO初始化
{
    PA_DDR=0xF7;
    PA_CR1=0x00;
    PA_CR2=0x00;  //PA3中断,休眠前开启

    PD_DDR=0xff;//ef
    PD_CR1=0x60;
    PD_CR2=0x00;
    PD_ODR=0X20;

    CLK_CKDIVR=0X02;    //CPU 4分频

}

void system_start()   //上电初始化
{
          Init_GPIO();
        EXTI_CR1=0XC1;   //PD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PA仅上升沿触发
        PA_CR2=0x08;  //开启PA3上升沿中断
        asm("rim");//开全局中断
}

void main()
{
    system_start();
    BB(200,6);
    while(1)
      {
        led=!led;
        asm("HAL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