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中如何查看msp430各时钟源及其频率

楼主:
CCS中如何查看msp430各时钟源及其频率

网友:
这刷回复刷的,我要的是答案

网友:
CCS看时钟源的这个问题,问得不是太清楚。不太好回复你的这个问题。

作为MSP430,选择什么时钟源应该由应用来决定,而不是由工具决定。
想知道MSP430有哪些时钟源,分别是什么频率,应该去查阅Datasheet和User's Guide,而不是试图从CCS里找到,CCS里有配置时钟源的部分,但是那是程序代码或者配置文件。

首先需要了解你要问什么,才能帮你回答问题!

网友:
在EnergyTrace里可以看到。

频率多高是你自己拿仪器测试的,仿真器是提供不了的。它只能提供时钟寄存器的设置,自己算一算。

网友:
感谢你的回答,其实我想问的就是CCS中有没有软件监控时钟频率的工具,比如在调试时就可以知道MCLK之类的,看来还是得靠看寄存器配置和实际测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