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视频播放的问题

楼主:
利用arm来播放1080p的视频,利用HDMI的接口,adv7511驱动芯片。问题是1080p的数据量相当大,我把一帧的数据从外部存储读入并写入DDR3缓存就需要很多的时间。更不会说一秒60帧的视频播放,其中还包括解码什么的。
那我该如何实现呢?
目前我知道如果利用Linux的话 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如果使用裸机还没有思路。
求大神们提供点思路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有没有做过的,求给个思路

网友A:
如果用linux可以实现,那裸奔的思路和linux也一样

你确认一下linux真的可以实现?那你搞清楚他怎么实现的,裸奔的思路就出来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linux可以实现,那裸奔的思路和linux也一样

你确认一下linux真的可以实现?那你搞清楚他怎么实现的,裸奔的思路就出来了嘛

可以啊,官方的历程,而对于裸机却只有静态图片,然后看网上的经验也都是Linux的,以前都是玩arm,屏幕也不是这种需要什么帧同步行同步的。。。。,每秒60,我连我想要每秒35帧都还不知道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在Linux,Windows上根本没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