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头文件的函数说明在哪?

楼主:
大家好,最近做低功耗的竞赛使用了__bis_SR_register设置低功耗模式。
但是跳到INTRINSICS.H函数定义初也没有看到有关的函数说明,这个要从哪里看呢?
请指教!

网友:
哈,一看楼主这样提问,就知道楼没有看说明文档。

两个文档希望楼主好好看看,看后你就是高手:

Literature Number: SLAU131I  ----《 MSP430 Assembly Language Toolsv 4.3 User's Guide》

Literature Number: SLAU132I ----《MSP430 Optimizing C/C++ Compiler v 4.3 User's Guide》

网友:
__bis_SR_register  这个函数是配置SR寄存器的。是将SR寄存器的参数位置1的意思

怎么设置应该去查阅User's Guide文件,找里面关于SR寄存器的描述。
如果难以理解,把它看成Bits_Set_SR_Register就可以了。与之对应的是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

网友:
谢谢指点!想问一下这些文档我在芯片下面的技术文档没有找到,应该怎么在ti的网上找呢?

网友:
谢谢指点!想问一下这些文档我在芯片下面的技术文档没有找到,应该怎么在ti的网上找呢?qiushenghua 发表于 2014-12-30 14:03
__bis_SR_register  这个函数是配置SR寄存器的。是将SR寄存器的参数位置1的意思

怎么设置应该去查阅User's Guide文件,找里面关于SR寄存器的描述。
如果难以理解,把它看成Bits_Set_SR_Register就可以了。与之对应的是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
我的CCS缺组件,正在下载,所以难在CCS里实际检查一下是不是没有那个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点!想问一下这些文档我在芯片下面的技术文档没有找到,应该怎么在ti的网上找呢?
t每个器件的主页 --- 不管模拟器件还是数字器件,都有器件说明及相关文档的链接。仔细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但是我真的找了找没找到。。辛苦截个图如何。。。可能是我的方式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t每个器件的主页 --- 不管模拟器件还是数字器件,都有器件说明及相关文档的链接。仔细看一下就知道了。
http://www.ti.com.cn/lsds/ti_zh/microcontrollers_16-bit_32-bit/msp/tech_docs.page?familyId=342&docCategoryId=6在这里,器件下面似乎没有~~

网友:
中英文版本都有,某些器件只有英文版本
在用户指南里面。

网友:
TI的器件很好找的,是你找的方法不对。

这是专门为你发的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367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