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__delay_cycles函数啊!!!

楼主:
这是intrinsics.h头文件,怎么没有__delay_cycles函数啊,用这个函数CCS也编译不通过,我用的CCS6
void           _nop(void);
void           _enable_interrupts(void);
void           _disable_interrupts(void);
unsigned short _swap_bytes(unsigned short a);
unsigned short _bic_SR_register(unsigned short a);
unsigned short _bic_SR_register_on_exit(unsigned short a);
unsigned short _bis_SR_register(unsigned short);
unsigned short _bis_SR_register_on_exit(unsigned short a);
unsigned short _get_SR_register(void);
unsigned short _get_SR_register_on_exit(void);
void           _never_executed(void );

unsigned short _bcd_add_short(unsigned short, unsigned short);
unsigned long  _bcd_add_long(unsigned long, unsigned long);

unsigned int   _even_in_range(unsigned int, unsigned int);
void           _op_code(unsigned short);
void           _data20_write_char(unsigned long, unsigned char);
void           _data20_write_short(unsigned long, unsigned short);
void           _data20_write_long(unsigned long, unsigned long);
unsigned char  _data20_read_char(unsigned long);
unsigned short _data20_read_short(unsigned long);
unsigned long  _data20_read_long(unsigned long);
unsigned short _get_interrupt_state(void);
void           _set_interrupt_state(unsigned short);
unsigned short _get_SP_register(void);
void           _set_SP_register(unsigned short);

网友:
Literature Number: SLAU131I  ----《 MSP430 Assembly Language Toolsv 4.3 User's Guide》

Literature Number: SLAU132I ----《MSP430 Optimizing C/C++ Compiler v 4.3 User's Guide》

网友:
感谢回答,大家都说__delay_cycles函数在intrinsics.h头文件中,可是真的没有,大侠可否告诉我具体位置,这两篇文章也很有价值,430小白,要慢慢研究,再次感谢

网友:
你的狀況跟我一樣,我的intrinsics.h文件中一樣沒有delay cycle函數,必須自己加入。

网友:
_delay_cycles()是编译器内部函数,类似于宏定义,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函数。编译器在编译链接时,会根据给定的常量值,用最少的汇编指令来代替该函数,通过执行指令来进行延时。不同的常量值,编译器会进行不同的指令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