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任务调度的问题

楼主:
               我看书上讲关于ucos任务的时候,说除空闲任务之外,所有任务必须在任务中合适的位置调用系统提供的函数OSTimeDly()来实现任务调度,
             但是ucos的时钟节拍(比如1ms)中断也会引发调度,既然这样可行,为什么每个任务还需要加入延时来实行调度呢?

网友:
ucos是抢占式,不是时间片,不支持时间片,所以要使得底优先级的任务执行就要是自己休眠期,让其他任务执行,这样就间接的实现了你所要的功能,你难道没发现效率比较高吗,不至于每次都切换,这样,对于单片机来说也是一种负担。

网友:
高优先级的任务只有自己主动让出cpu低优先级的任务才能有机会执行,调用函数OSTimeDly()的目的就是主动让出cpu,是自己休眠。调度低优先级的任务来执行

网友:
看来还是有部分初学者和我一样对ucosII如何切换任务有点迷惑的,顶一下,希望大家多多讨论。

网友A:
我想问的是,ucos-III不是支持时间片轮询么?怎么还是不得行呢?还是必须要延时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的是,ucos-III不是支持时间片轮询么?怎么还是不得行呢?还是必须要延时呢?

支持时间片轮询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时间片轮询的啊

我去。。。我不是説支不支持时间片轮询,我知道它支持时间片。而是说必须得加系统延时,才可以调到其他任务,这是什么原因的问题

网友:
我似懂非懂,不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