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CH376t?

楼主:
怎么判断ch376t是否好用?

网友A:
CH376 是文件管理控制芯片,用于单片机系统读写U 盘或者SD 卡中的文件,,,

帮楼主顶吧,,

网友:
非常感谢,第一次用这个芯片,程序方面,SPI没有问题,判断是376不工作,开始没发现软件有什么问题,一直以为是376本身有问题或者晶振有问题,调了一段时间后,最终发现是程序里的一个延时时间长短问题导致的不工作。将延时时间长,就能正常工作了,延时时间短了,就不能工作。在论坛里问了不少问题,自己表达不清楚,但是大家还是热心帮助,非常感谢大家
引用 网友A:
CH376 是文件管理控制芯片,用于单片机系统读写U 盘或者SD 卡中的文件,,,

帮楼主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