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Z34002设计问题

楼主:
将附件中的VIN改为12V,11.5k改为24.3K,并在输入和输出之间串接一个4.7U的无极性电容即为我设计的电路原理图。

今天调试过程中出现如下问题:

将VIN和GND反接了,即供电为-12V输入,此时电源被拉低到1.36V,电流为1.4A,持续时间约为5s,输出为1V左右。

将极性接正确后,即供电为+12V输入,此时电源为+12V,电流为0.113A,输出为mV级。

我的问题是:

1)根据以上现象能否说明电源芯片烧坏了?一般的,电源极性反接会导致电源芯片烧坏吗?

2)跨接电容4.7U是否可以呢?手册中典型值为2.2U。

谢谢解答!

网友:
“ 在输入和输出之间串接一个4.7U的无极性电容 ”, 这是做什么用的?

这种用法第一次听说过。

1、你说的还不能完全判断芯片烧坏,但一般情况下会坏的。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