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91的数据转换问题,实际值和理论值不吻合。。。

楼主:
首先ads1291的寄存器是这样设置的:

ADS1291_WR_REG(0x01,0x00);
ADS1291_WR_REG(0x02,0xe0);
ADS1291_WR_REG(0x03,0xf0);
ADS1291_WR_REG(0x04,0x00);
ADS1291_WR_REG(0x05,0x81);
ADS1291_WR_REG(0x06,0x23);
ADS1291_WR_REG(0x07,0x03);
ADS1291_WR_REG(0x08,0x0f);
ADS1291_WR_REG(0x09,0x02);
ADS1291_WR_REG(0x0a,0x07);

供电电源是3V

理论上实际值和采样值的换算关系,我是这样认为的:

(采样值/8388607*2.42)/6=实际值

其中8388607是2的23次方减1;2.42是基准,6是增益

但是实际上,我输入500mv正弦波峰峰值信号(0~500mv),实际采样出来的值在上位机上显示,峰峰值只有150mV左右。换了其他的值也是一样,都是有3~4倍的差值。

这是为什么呢??我哪里出错了吗?

网友:
参考源呢?分压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