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B突然就没办法启动了

楼主:
BBB突然就没办法启动了,现在插上电源,电源指示灯闪一下就灭了,我检查了下也没有短路,怎么会这样哇.正常电压如图所示,我现在的电压情况是:离GND最近的,也就是GND上面的那个是5V(图中显示正常值是5V),右侧的三个电容中中间那个是1.1v(图中显示正常值是5V),其余引脚都没有电压,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帮顶,希望早日解决,不过想知道楼主在哪里买的?看到某宝有340多的,不敢买呀。

网友:
串口有什么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