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分析下buck电路

楼主:
输入电压:恒定12V
驱动IGBT的PWM波占空比D变化范围:0.01~0.9
而输出电压范围:仅有0.2~4.8V
理论上将应该是0.12~10.8V,是啥原因呢???

网友:
理论与实践不符合的原因往往是人的因素,,,,

负载电流的范围是多少
而输出电压范围:仅有0.2~4.8V是多大负载下测得的

电路是否正确,元件参数是否合适,比如电感量是否够,

网友:
仅从楼主提供的信息中还无法判断是什么原因。

这个与电路有关,与器件选型有关。

建议楼主最好看一下开关管的工作状态。--- 这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网友:
负载电阻:20欧
大功率高速开关管,电感:1mh,电容:33uh
是不是电感太大了?

网友:
频率呢?

电感量要计算,这方面的文档、教材很多的。它的计算相对比较简单

网友:
Buck电路通常工作于电流连续状态,楼主首帖所说“理论上将应该是0.12~10.8V。”也是电流连续时的输出电压。
电流连续时,电感量再大也不会影响输出电压。
倒是电感的直流电阻会影响输出电压。
另外,检查一下续流二极管。

网友:
望高手推荐个buck电路的参数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