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helper2416移植uboot

楼主:
请问大神们,为helper2416移植uboot的话,需要怎么修改官方的uboot源码呢?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太大了,建议你比较下官方1.3.4的版本,看看都改了啥?

网友:
哦,好的,谢谢版主,我昨天在fedora12里面编译了一下.jyx的uboot,发现fedora12还没有安装arm-linux-gcc的交叉编译工具呢,但是这个工具在哪个官方网站可以下载呢?谢谢。

网友:
虚拟机里有的,直接运行就有了,包含在路径里的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按照开发板使用手册里的编译u-boot所说,我编译时说arm-linux-gcc命令找不到,如下图:
不知版主说的是什么路径。

网友:
终于知道到了自己的错误原因了,make smdk2416_config前面不应该加sudo,今天uboot编译通过了,正如版主所说,虚拟机已经安装了交叉编译工具,名字是arm-jyxtec-linux-guneabi.又遇到一个新问题,想把uboot.bin通过JLink烧写到Nandflash,但是不知道怎样操作,请版主指教,谢谢。

网友:
关于用jlink烧写nand的视频,请看: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1-6cd3RXivo/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网上找到好几天都是2440的方法,今天看到boss的2416的烧写方法了,真激动,视频讲的很好,很清楚,谢谢boss了。

网友:
boss能否把内存初始化的程序提供一个,bin或者源码都行,另外我的helper2416好像是64M的内存。谢谢。

网友:
这里有下载地址,包含64M和128M的
http://www.jyxtec.com/products/helper2416_v2/bootstrap.7z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谢谢,看了很多帖子,现在也搞明白了boss之前说的交叉编辑工具链的路径了,我们helper的工具链在fc12里面都装好了,路径也都包含好了,在~目录里面的.bashrc里面已经包含。

网友:
boss,我用你说的方法,和你给的8KB的内存初始化程序,64M版本,来烧写我的helper2416,第一个g之后没有返回OK,然后loadbin u-boot.bin的时候就出错了,g之后还是错误,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我今晚刚发现,这个可能是因为我的板子VDD3V的电压不正常,导致芯片工作不正常。

网友:
如果板子里有程序的话,有可能会先运行板子里的程序了,然后CPU的配置发生了些变化,导致加载出错,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如果把NAND删了再加载的话,就正常了,你可以试一下,jlink加载前改用sd卡启动模式,不插卡,因为这样就不会执行程序了。我没试过,只是个建议。。。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请问boss,由于手头没有RT8008,用TLV70433代替RT8008,输入5V,带载输出3.22~3.27V,但是板子总是重启,串口只是输出个uboot信息就重启了。不知何故,难道是TLV70433的输出电压不够吗?或是功率不够?还请boss帮忙分析,另外请问我们板子功耗大概多少呢?

网友:
封装有点小,带载能力不够,你这个是LDO,得用1117之类的LDO才能带得动。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OK.那我找个输出电流大点的LDO试试吧。

网友:
BOSS你好,我找了个SPX3819焊上去,飞了两根线,板子就OK了。
但是我烧写uboot还是没成功,按照你的建议,我打开Jlink-Commander之前跳线跳到SD启动,打开后,跳到Nand启动,然后loadbin第一个bin时,串口返回OK了,但是Jlink-Commander有错误返回,如下图:

网友:
打印OK之后再加载u-boot.bin试试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加载了,也报类似的错误,而且没有OK打印出来。另外,请问boss进入u-boot的命令行是按键进入还是串口输入数据进入?
板子自带的u-boot,我按键进不去,串口输入字符后可以进去,但是进入后,串口输入命令后无任何响应,一直停在那里,同时串口还可一直输入。不知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