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229低功耗的问题

楼主:
void halInitMCU(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__bis_SR_register(LPM4_bits); // Enter LPM4, enable interrupts

}

初始化CPU什么都不做,进入睡眠LPM4,测试电流在2ma多,我的PCB上只焊接了一个430芯片,没有其他外围设备,请问我怎么样设置才能进入超低功耗。

网友:
设置所有的IO为输入,关中断
要不然,电流不会降下去的
具体可才参考TI的低功耗规则!

网友:
1、把所有引脚设置为输出为低电平,电流还是2ma左右。
2、把所有引脚设置为下拉,电流也是2ma左右。
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430在进入低功耗时,可以锁定端口状态。楼主应该看看是由于外部电路消耗电流还是CPU根本就无法进入LPM。

或者还有其它什么消耗电流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