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R5969的功耗你知多少

楼主:
关于MSP430FR5969的功耗你知多少

为了测试MSP430FR5969的功耗,我焊了一块只有复位电路的最小系统板,然后做了一些实验,现在和大家分享一下。
思路是这样的,首先写了一个休眠函数,函数会进入LPM3模式指定时间后唤醒单片机工作。
uint16_t ta_lpm = 0;
void delay_ms_lpm3(uint16_t ms)
{
   ta_lpm = LPM3_bits;                                                        //低功耗LPM1_bits
   if(ms > 5957)while(1);
   TA0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TA0CCR0 = 33*ms;
   TA0CTL = TASSEL_1 + MC_1;                                                  // ACLK = 11KHz, Up to CCR0
   if(ta_lpm)
    {
       __bis_SR_register(ta_lpm + GIE);                                        // CPUoff, interrupts enabled
    }
   else
    {
       while((TA0CTL & TAIFG) == 0);
    }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TA0CTL &= ~(MC_1);
   TA0CCTL0 &= ~(CCIE);
   if(ta_lpm)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ta_lpm);       // Exit LPMx
    }
}

然后是时钟配置函数,使用1MDCO
void clock_init(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PM5CTL0 &= ~LOCKLPM5;
CSCTL0_H = CSKEY >> 8;                    // Unlock CS registers
CSCTL1 = DCOFSEL_0;                      // Set DCO to 1 MHz
CSCTL2 = SELM__DCOCLK | SELS__DCOCLK | SELA__VLOCLK;
CSCTL3 = DIVA__1 | DIVS__1 | DIVM__1;    // Set all dividers to 1
CSCTL4 = LFXTOFF | HFXTOFF;
CSCTL0_H = 0;                            // Lock CS registers
}

再写一个唤醒函数,指定单片机被唤醒的次数

//唤醒指定次数
void weekup(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
     __delay_cycles(65500);//工作一段时间
     delay_ms_lpm3(100);//休眠
}
}

接下来是上电测试
首个测试是只配置时钟时的电流情况,让单片机每唤醒一次休眠1秒的情况
int main(void)
{
clock_init();
while(1)
  {
     weekup(1);
     delay_ms_lpm3(1000);//休眠一秒
  }
}

电流在600uA左右,波动是我活动板子造成的(相信我,板子的电源连接非常结实),
MSP430FR5969官方的功耗才不到1uA,你的电流表是不是不准啊?对,是不准,但不会差这么多的,这么高的电流,很奇怪吧,别着急,我们往下实验。
第一个测试:所有I/O口设置成输出0后的电流消耗
void test1(void)
{
  //所有引脚配置成输出模式,输出零
P1OUT = 0;
P1DIR = 0xFF;
P2OUT = 0;
P2DIR = 0xFF;
P3OUT = 0;
P3DIR = 0xFF;
P4OUT = 0;
P4DIR = 0xFF;
PJOUT = 0;
PJDIR = 0xFFFF;
}
int main(void)
{
clock_init();
while(1)
  {
     weekup(3);
     test1();
     delay_ms_lpm3(1000);//休眠一秒
  }
}

1uA左右,基本正常。
第二个测试:这是将所有I/O口输出高电平
void test2(void)
{
  // 所有引脚输出模式,输出1
P1OUT = 0xFF;
P1DIR = 0xFF;
P2OUT = 0xFF;
P2DIR = 0xFF;
P3OUT = 0xFF;
P3DIR = 0xFF;
P4OUT = 0xFF;
P4DIR = 0xFF;
PJOUT = 0xFFFF;
PJDIR = 0xFFFF;
}
int main(void)
{
clock_init();
while(1)
  {
     weekup(3);
     test1();
     delay_ms_lpm3(1000);//休眠一秒
  }
}

和低电平一样,也是1uA多。

测试3:这是所有I/O口配置成输出无上拉

void test3(void)
{
  // 所有引脚输入模式,无上下拉
P1OUT = 0xFF;
P1DIR = 0;
P2OUT = 0xFF;
P2DIR = 0;
P3OUT = 0xFF;
P3DIR = 0;
P4OUT = 0xFF;
P4DIR = 0;
PJOUT = 0xFFFF;
PJDIR = 0;
}
int main(void)
{
clock_init();
while(1)
  {
     weekup(3);
     test3();
     delay_ms_lpm3(1000);//休眠一秒
  }
}

可以看到在我刚刚插上电源那一瞬间电流飙升,然后稳定在200uA,这时候如果我活动一下板子电流也会上下波动。这时的状态和上电不配置引脚的结果是一样的,因为不配置其实就是输出无上下拉。

测试4:这是所有I/O口配置成输入上拉
void test4(void)
{
  // 所有引脚输出模式,上拉
P1REN = 0xFF;
P1OUT = 0xFF;
P1DIR = 0;
P2REN = 0xFF;
P2OUT = 0xFF;
P2DIR = 0;
<font color="#ff0000">P2REN = 0xFF;</font>
P3OUT = 0xFF;
P3DIR = 0;
<font color="#ff0000">P2REN = 0xFF;</font>
P4OUT = 0xFF;
P4DIR = 0;
<font color="#ff0000">P2REN = 0xFF;</font>
PJOUT = 0xFFFF;
PJDIR = 0;
}
int main(void)
{
clock_init();
while(1)
  {
     weekup(3);
     test4();
     delay_ms_lpm3(1000);//休眠一秒
  }
}

3尖峰右边的大波是我手活动后造成的,说明一个问题,和不配置一样,电流还是不稳定。
测试5:所有I/O口输入下拉

void test5(void)
{
  // 所有引脚输出模式,下拉
P1REN = 0xFF;
P1OUT = 0;
P1DIR = 0;
P2REN = 0xFF;
P2OUT = 0;
P2DIR = 0;
<font color="#ff0000">P2REN = 0xFF;</font>
P3OUT = 0;
P3DIR = 0;
<font color="#ff0000">P2REN = 0xFF;</font>
P4OUT = 0;
P4DIR = 0;
<font color="#ff0000">P2REN = 0xFF;</font>
PJOUT = 0;
PJDIR = 0;
}
int main(void)
{
clock_init();
while(1)
  {
     weekup(3);
     test5();
     delay_ms_lpm3(1000);//休眠一秒
  }
}

3个尖峰后也活动过一次板子,电流最高时达到了900uA,电流还是不稳定。

都测试过了发现只有在I/O口输出时电流的消耗才是最低的

测试6FRAM操作,先执行test1()I/O口配置成输出0,再重复对FRAM写入32K数据

void test6(void)
{
  //写32K数据到FRAM
uint16_t i;
uint8_t * ptr = (uint8_t *)0x10000;
for(i=0;i<32768;i++)
  {
   *ptr++ = (uint8_t )i;
  }
}
int main(void)
{
clock_init();
test1();
while(1)
  {
     weekup(3);
     test6();
     delay_ms_lpm3(1000);//休眠一秒
  }
}

写入时的平均电流消耗130uA左右,1M时钟写入32K数据的时间为330ms左右
看来FRAM在写入时的电流真的和读数据一样。
以前我们总是担心写数据会消耗很多电流,这回你应该知道了吧,如果I/O配置成输入,休眠模式下的电流消耗比写数据大了多少倍。
为什么输出时电流消耗更高,我也在实验中,还没在网上查资料,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找相关资料,有知道的朋友也麻烦给大家指个明路。
在输出模式下,如果活动PCB电流会波动很大,也是一个奇怪的现实,就留着日后实验证明吧。

今天继续解决上边低功耗的问题,在硬件电路上费了很大劲,做了很多测试,结果证明——,上边的测试代码写错了。
因为习惯性的复制粘贴导致P3,P4,PJ没有配置上拉,下边改好代码,就不会出现电流不稳定的情况了。

void test4(void)
{
  // 所有引脚输出模式,上拉
  P1REN = 0xFF;
  P1OUT = 0xFF;
  P1DIR = 0;
  P2REN = 0xFF;
  P2OUT = 0xFF;
  P2DIR = 0;
  P3REN = 0xFF;
  P3OUT = 0xFF;
  P3DIR = 0;
  P4REN = 0xFF;
  P4OUT = 0xFF;
  P4DIR = 0;
  PJREN = 0xFF;
  PJOUT = 0xFFFF;
  PJDIR = 0;
}
void test5(void)
{
  // 所有引脚输出模式,下拉
  P1REN = 0xFF;
  P1OUT = 0;
  P1DIR = 0;
  P2REN = 0xFF;
  P2OUT = 0;
  P2DIR = 0;
  P3REN = 0xFF;
  P3OUT = 0;
  P3DIR = 0;
  P4REN = 0xFF;
  P4OUT = 0;
  P4DIR = 0;
  PJREN = 0xFF;
  PJOUT = 0;
  PJDIR = 0;
}

最后的结论是,为了降低功耗,能配置成输出的I/O要配置成输出,不能配置输出的可以配置成输入,但一定要使用内部或外部上la.

网友A:
之前在TI官方支持论坛看到的一个帖子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0/f/55/t/24347.aspx
配置为输入的话,很不稳定,导致电流功耗反而很大。

最近接手的MSP430F5528,给的USB参考例程里,除了USB口,默认其他的GPIO输出拉底,结合上面的帖子,应该就是低功耗处理。

网友B:
比较好奇楼主测试电流用的什么东西?

网友:
fram读出步骤是破坏性读出,需要硬件再自动写回,所以FRAM读写功耗接近。flash的读写功耗相差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较好奇楼主测试电流用的什么东西?
小壁虎的开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在TI官方支持论坛看到的一个帖子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microcontrollers/msp430/f/55/t/24347.aspx
配置为输入的话,很不稳定,导致电流功耗反而很大。

最近接手的MSP430F5528,给的USB参考例程里,除了USB口,默认其他的GPIO输出拉底,结合上面的帖子,应该就是低功耗处理。
这个贴子很有用,谢谢。

网友C:
为什么我直接复制粘贴lz的代码,在LPM3时测得的电流为7.4uA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直接复制粘贴lz的代码,在LPM3时测得的电流为7.4uA呢

会不会是外围电路引起的?
我把代码放到一楼地面了,你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外围电路引起的?
我把代码放到一楼地面了,你试试看。

是金刚狼的板载仿真器导致的,当测试时把跳线帽去掉就可以了,谢谢!
还需要请教lz一个问题,我现在做的项目是平时处于低功耗状态,但需要以800Hz进行AD采样(越低约到),我现在用ADC12+timerA做到了56uA(ACLK=VLO),当AD大于一定值时,进入正常状态,此时对功耗要求不高,但对时间精度要求很高,我打算此时MCLK采用外部的16M晶振,但在实际测试中,只要16M晶振起振,在LPM3时功耗就到达150uA左右,我打算需要的时候在给外部16M晶振起振,可是无论是对PJSEL0操作还是 CSCTL4|=HFXTOFF;,程序都会复位,请问lz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金刚狼的板载仿真器导致的,当测试时把跳线帽去掉就可以了,谢谢!
还需要请教lz一个问题,我现在做的 ...

不知道你的配置是不是正确,另外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贴子,在16M主频下针对铁电存储器的时钟配置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5164-1-1.html

网友:
FR5系列和6系列,低功耗LPM3以下,可以关闭CSCTL6的MCLKREQEN、SMCLKREQEN,不然系统用到这些时钟的模块,就会唤醒时钟,低功耗就白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