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微型LCR测试仪-工作视频

楼主:
           根据要求,必须要有视频的,于是辛苦我同事帮我拍了一段,水平有限,大家凑合着看一下吧,不好意思啦。其实,清楚点的,还是看以前图片比较好

        额,补充一些东西,由于元器件的种类实在太多,只好大概找了一些做下测试。另外,由于工作和其他原因,暂时没有时间继续完善清零和校准功能,所以大家看到的不同频率下数值有偏差,这一方面是器件确实有不同的频率响应,另一方面是表的误差所致,恳请大家理解。以后有时间了,一定尽力完善这个小设计,再次谢谢大家。
        还有,为啥我横着拍的,传到网上去之后会变成竖着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给你把视频链接修改了一下,视频就能插入播放出来了!
多谢多谢,论坛功能玩得还不熟.......惭愧中

网友:
补充一些说明
视频中出现的电阻分别是10ohm,20ohm,100ohm,1k,3.9k,10k,20k,50k,100k,1M
电容分别是30p,2.2n,4.7n,10n,22n,330n,1uF
电感分别是 1uH  3.8uH  14uH  电源端用的共模扼流圈 , 100uH工字电感, 1mH(最后忘了测这个)

电阻是EBG的UPR系列金属箔电阻器,可以认为是标准的。大家在视频中看到的对电阻的测试是Z参数,即阻抗值,是sqrt(R*R+X*X),尽管X值很小,但也可以在读数上反映出来,即一般Z会比R稍大一点。如果我用R值做展示,效果会更好,即使不校准,也是很准的,但为了体现交流测量仪表的特点,使用Z值做展示。另外,大家看到10ohm和20ohm却是偏小的,这是档位整体问题,低阻档位(高阻档也是)对校准的依赖比较高的原因,以后有时间把校准功能加上就好了。
所有档位都是以阻抗值作为换挡依据,也就是说,即使在测量电容电感时,档位选择也是依据Z值,在LCR右上角以Z值分档。电容电感是之后根据R、X、频率值运算而得到
电容的测量没有选取10pF以下电容,原因是表没有写清零功能,底数大概有1-2pF,清零后就没有问题了,以前做过表对电容的增量测试,对小电容的分辨力是没有问题的,因为LCR有10Mohm的高阻档位
电感就随便找了几个.....小电感还是不稳,估计nH级的就没法看了,电感还是需要至少10kHz以上的频率测试才好,加上LCR最低档位只有10ohm,小电感在低频率情况下只有零点几欧姆,信噪比严重不好,这个看来是真的要再加低阻档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