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父节点后网络地址改变,终端节点NV_RESTORE

楼主:
ZSTACK-2.3-1.4,is 2007 no PRO

路由

路由

网友:
解释一下,
串口法“命令55 +长地址”得到远程设备网络地址,
串口发命令“66+网络地址”得到远程设备长地址
串口发“11”得到本设备长地址

在父节点掉电后,终端设备成为孤儿子节点,然后去找新的父节点,网络地址就发生了变化。

我怀疑是我的入网方式问题,希望有人可以指点一下。
情况就是如此

网友A:
1、你使能 编译选项“NV_INIT”了,如果没有的话,NV_RESTORE是没有用的。
2、终端设备不管有没有使能NV存储,在它的父节点掉电后,它都会重新寻找父节点的。路由设备就可以一直以一个网络地址工作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你使能 编译选项“NV_INIT”了,如果没有的话,NV_RESTORE是没有用的。
2、终端设备不管有没有使能NV存储,在它的父节点掉电后,它都会重新寻找父节点的。路由设备就可以一直以一个网络地址工作下去。
原来如此,编译选项里我设置了NV_RESTORE而未设置NV_INIT。
非常谢谢你的提醒,我去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