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摄像头一般采用什么协议传输的

楼主:
想自己做一个数字图像处理的模块,但是摄像头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目前手头有一个USB摄像头,不知道能不能用
还望各位大大能指点指点

网友:
应该是BOT吧

网友:
BOT是什么?能详细解释下吗?没接触过这类东西

网友:
UVC(USB video Class)
===================================

网友A:
USB摄像头肯定时USB协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摄像头肯定时USB协议啊!
感觉需要一个USB接收器芯片,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接收芯片??
你说的是USB PHY吧,
如果主控未带的话,确实需要一个!

引用 网友B:
感觉需要一个USB接收器芯片,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