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次级线圈的中心抽头起什么作用?

楼主:
变压器的次级线圈有个中心抽头,起什么作用?如果次级线圈输出电压为24V,那中心抽头是不是电位为一半的地方呢?

网友:
通常用于全波整流。

网友:
变压器次级有中心抽头,对中心抽头来说两端电压绝对值相等,相位相反,任一瞬时均如此。
如果变压器是为设备提供整流后的直流电压,那么中心抽头可以用于全波整流。
如果变压器用于放大器之间的耦合,那么中心抽头加上两端可以提供相位相反幅度相等的两路信号,用于推挽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