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帮人代写28027程序的吗,一个挺简单的小程序,价格私聊

楼主:
毕业设计里要用到的一个程序,
功能是用adc检测一个电压值与参考值做比较,如果大于则减小输出的PWM占空比,如果小于则增大占空比。
有兴趣的麻烦私信或加qq506929944
谢谢了

网友:
说的这么简单,是PID控制吧!

网友A:
说得都简单的, 实际做的时候, 这也来了那也来了, 最关键还是帮做毕业设计 ,, 这个不想多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得都简单的, 实际做的时候, 这也来了那也来了, 最关键还是帮做毕业设计 ,, 这个不想多说...
对你们来说是很简单吧,就是用28027控制Boost模块的,没什么别的了
去淘宝找都说不会这块芯片就跑来这里求助了

网友B:
周期多少?几路?

网友:
不好意思,从来不做毕业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周期多少?几路?
PWM的周期吗?控制的开关管的频率是1.2MHz就一路ad采样和一路PWM输出

网友:
价格合理还是可以做的,

网友:
毕业设计?

这也要求人啊?

网友:
毕业设计还是自己做吧,多花些时间学习,能做出来的。每次想到我以前的毕业设计都有种自豪满足感,因为那是你自己做的

网友:
这个,还是自己做吧,或者下载一些代码看看,多学点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