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chip wifi demo试用】

楼主:
本周来试试wifidemo,其实最看好1.19里面的wirelesscamere,可是usermanual里面只字不提,应该是1.19新加的功能吧。首先是第一个wifi_link,看了一下源代码,main函数还是比较简单的,一系列初始化以后开始扫描AP,然后启动station mode连接AP,(在main的第9-10行,可以define要连接的AP名称和密码,这个有点容易泄密啊,明文的),同时启动一个softAP,供其他客户端连接。main的88-94有soft ap的基本信息,比如名称啊,key啊,IP范围等等。最后面是一个按键的中断函数,按一次开始用户扫描,可是没有找到对应的按键。。。不过想来应该是user1或者user2吧,一会儿试试。编译通过后下载。运行结果和手册上有点不一样,连接AP开始return 0,可能比较慢,后来才连上。softap也可以起来。

可是怎么就没有搜索到ap呢。有start scan,可是就是不显示扫描到了什么。看了一下mxchipStartScan是在mxchipWnet.h里面定义的,这个应该是mxchip自己的库吧,这样都不能跑?按了所有的按键,也没有反应,因为如果进中断,会打印Start scanning by user...。后来想想会不会是执行时间不够,因此把扫描放在最后面,扫描之前和之后都加了一定的延时,结果就出来了,嘿嘿。不过似乎这个模块的信号是一般的,所以连最近的都扫出来只有52%,windows显示可是满格的哦!!另外自家的soft ap似乎搜不到。

然后呢来看看tcp udp echo,不得不再次吐槽project,老是找不到core_cm3,这个还多找不懂啊一个mx1081IO.h。其实都有,就是少写一个路径包含。。。另外注意,改成自己要连的AP。然后就会不断去连百度,读数据。

最后是对open1081设计的最大控诉,啥时候能把供电串口调试3合一啊,对于笔记本用户,一块开发板占三个口,到处都是线,还没鼠标用的日子,真心效率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