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开发板USB电路

楼主:
计划设计一个STM32的最小系统板,拿自己的开发板作为参考。对开发板的USB电路不太明白,望大家解释一下

网友A:
按照USB协议,对于FULL SPEED的USB设备,在D+端都要加个1.5K的上拉。

此电路是在适当时机接入这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USB协议,对于FULL SPEED的USB设备,在D+端都要加个1.5K的上拉。

此电路是在适当时机接入这个电阻。
意思是 与USB Disconnect端口连接的引脚信号能控制这个上拉电阻是否接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 与USB Disconnect端口连接的引脚信号能控制这个上拉电阻是否接入?

这种接法的意图也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新手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