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个数组定义在指定的数据存储空间上报错

楼主:
// *.c //
#pragma DATA_SECTION (Output0, "ZONE7DATA0")
float Output0[2000]={0};
#pragma DATA_SECTION (Output1, "ZONE7DATA1")
float Output1[2000]={0};

// *.cmd //
MEMORY
{
  PAGE 1:
   ZONE7B0     : origin = 0x20FC00, length = 0x008000     /* XINTF zone 7 - data space */
   ZONE7B1     : origin = 0x22FC00, length = 0x008000
}

SECTIONS
{
  ZONE7DATA0        : > ZONE7B0,    PAGE = 1
   ZONE7DATA1        : > ZONE7B1,    PAGE = 1
}

出现如下错误:#10099-D  program will not fit into available memory.  run placement with alignment/blocking fails for section ".ebss" size 0x1080 page 1.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RAML4        size: 0x1000       unused: 0x1000       max hole: 0x1000        28335_RAM_lnk.cmd        /ADCSAOPIN        line 135        C/C++ Problem
#10099-D  program will not fit into available memory.  run placement with alignment/blocking fails for section "ZONE7DATA" size 0x1f60 page 1.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ZONE7B       size: 0x400        unused: 0x400        max hole: 0x400        28335_RAM_lnk.cmd        /ADCSAOPIN        line 165        C/C++ Problem

网友:
一、有外扩RAM检查
1、你是否使用Zone 7外扩RAM?
2、外扩RAM的地址范围多少?
二、无外扩RAM
  ZONE7B0     : origin = 0x20FC00, length = 0x008000     /* XINTF zone 7 - data space */
  ZONE7B1     : origin = 0x22FC00, length = 0x008000
ZONE7B0\ZONE7B1的起始地址设置错了。0x20,0000 ~0x2F,FFFF 是外扩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有外扩RAM检查
1、你是否使用Zone 7外扩RAM?
2、外扩RAM的地址范围多少?
二、无外扩RAM
  ZONE7B0     : origin = 0x20FC00, length = 0x008000     /* XINTF zone 7 - data space */
   ZONE7B1     : origin = 0x22FC00, length = 0x008000
ZONE7B0\ZONE7B1的起始地址设置错了。0x20,0000 ~0x2F,FFFF 是外扩总线。
我外扩了64k的RAM在ZONE7,是空间超出了

网友:
如你所说,确实超出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