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MSP430不同IO口并行输出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MSP430G2553单片机 现在在做一个液晶并行输出 但是不想用P1.0口作为最低位输出 而是想把P2.0口作为并行口作为最低位输出 而P1.1~7仍然作为高七位 试过很多种方法 但是不行 急求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
表达不清楚

网友:
并行输出不是说在时序上要求所有线路同时变化,可以先将所有数据依次准备好,再发送时钟信号。
所以将管脚逐个赋值就ok了。

网友:
寄存器按位操作,应该不难吧

So TM w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