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太阳能电子时钟结题贴

楼主:
《结题贴》

导引本帖子下有             文献报告+视频展示+照片展示+主要程序设计  四个部分。

本设计 历经数月,从第一次接触msp430fr5969到现在基本能应用,收获很多。进步一点一滴,不管高端大气还是小儿科,对于自己来说这都是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论坛管理员姐姐,多次提醒我 更新设计进度,在这里也表示感谢。从各位高手分享的帖子中受益匪浅,感谢大家一路陪伴。

附件1:设计报告

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项目报告
项目名称        基于MSP430FR5969的太阳能电子时钟的设计
项目定位:一款智能综合清洁能源的电子显示装置解决方案,本设计以电子时钟为例。廉价、光伏示范性工程。

项目发展远景规划:我们大家都知道车站、学校、政府、医院、机场等场合都需要时钟以及显示屏。结合MSP430FR5969的特性,我开发的这款电子时钟,可以应用于以上场合。
尤其是作为学生参考时钟使用非常合适。一般学生上课都是白天,需要时钟参考。可以将这种电子时钟,应用在大学宿舍的出门处、教学楼的进口出,以及操场等地方。利用太阳能无污染以及MSP430FR5969低功耗和自带时钟模块的优势,可以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时钟参考。

实现的功能:
1.在三种能源中进行自动切换,实现时钟的正常显示,这种切换无时间间隔,实现节能和稳定的统一。
2.利用开发板上的S1,S2实现对时钟的校准和设定时间。
3.使用12864液晶作为模拟显示屏进行显示,串口操作,节省MCU的I/O口。
4.低功耗转换。
创新点:
1.能源方面创新:在三种能源中进行自动切换,实现时钟的正常显示,这种切换无时间间隔,实现节能和稳定的统一。
这三种能源分别是太阳能、电网的电能、板载大电容。
2.策略方面创新:以往大家总是把蓄电池作为太阳能的储能器,本设计将大电容作为储能器,结合电网作为后备电源。实现了无缝切换。
3.显示方面创新:用时间来控制时钟显示,省去了光敏电阻等光照探测元件,节省单片机的AD资源,利用电网作为后备来保障时钟的正常运行,进而达到我们想要的时间段,时钟正常的显示。
4.其他创新之处:
1程序写作中,一般来说我们所能用到的年份不会超过2200年,所以在年份的设定中,我们可以让年份不超过2200年,将其改变设定在1900到2200年之间。甚至可以根据需要设定在1900-2100年之间,来节省调节周期。
2)在时间调整子程序中,我发现每次从新写好时间,写入寄存器,会自动触发一个时钟中断,因此在调整之中,只需写入,不需要显示子程序。当运行官方给的写入子程序时,可直接进入中断,显示时钟。这样可大大减少代码的写作。
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的过程:
1.软件环境搭建。
问题:不会熟练使用CCS和IAR;
解决方法:学习EEWORLD网上MSP430FR5969课程;
2.I/O口问题。
问题:开始无法使用I/O口;
解决方法:必须先使能I/O口;
3.时钟调节的问题。
BCD码和十六进制之间的转换问题。
解决方法:可以直接调用官方给出的例程,进行转换。
4.显示乱码问题。
解决方法:参照官方例程,去掉不相关的子函数,改用CASE语句来实现状态转换,和中断处理。
5.时钟电源调整不能做到无时差。
解决方法:增加电网,稳定后备电源,增强系统的稳定性,实现无时差供能切换。

注:原理图、BOM、软硬件设计思路、照片(见附件)

附件2:设计主要程序代码
#include "driverlib.h" //TI自带的相关库
#include "LCD12864P.h"//12864的串行写入相关驱动函数
volatile Calendar newTime;
/**************************
延时子程序  for 按键扫描
***************************/
void delay(int t)
{

   while(t--);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int display=0;
        WDTCTL = WDTPW + WDTHOLD;
        Calendar currentTime;
         //Set P1.0,P4.6 to output direction
        //P4.6 为显示器电源的控制端口,
        //在设定的时间 关闭显示
        GPIO_setAsOutputPin(
                GPIO_PORT_P1,
                GPIO_PIN0
                );
         GPIO_setAsOutputPin(
                GPIO_PORT_P4,
                GPIO_PIN6
                );
          //Set P1.1andP4.5to input direction withPullUpresistor
         GPIO_setAsInputPinWithPullUpresistor(GPIO_PORT_P1,
                                                 GPIO_PIN1);
         GPIO_setAsInputPinWithPullUpresistor(GPIO_PORT_P4,
                                                 GPIO_PIN5);
          /*
         * Select Port J
         * Set Pin 4, 5 to input Primary Module Function, LFXT.
         */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InputPin(
                GPIO_PORT_PJ,
                GPIO_PIN4 + GPIO_PIN5,
                GPIO_PRIMARY_MODULE_FUNCTION
                );
        PMM_unlockLPM5(PMM_BASE);
        //Initialize LFXT1
        CS_LFXTStart( CS_BASE,
                      CS_LFXT_DRIVE3
                      );
          //Setup Current Time for Calendar
        currentTime.Seconds    = 0x00;
        currentTime.Minutes    = 0x38;
        currentTime.Hours      = 0x12;
        currentTime.DayOfWeek  = 0x01;
        currentTime.DayOfMonth = 0x22;
        currentTime.Month      = 0x12;
        currentTime.Year       = 0x2014;
        //Initialize Calendar Mode of RTC
        /*
         * Base Address of the RTC_B
         * Pass in current time, intialized above
         * Use BCD as Calendar Register Format
         */
        RTC_B_calendarInit(RTC_B_BASE,
                           currentTime,
                           RTC_B_FORMAT_BCD);
        //Setup Calendar Alarm for 5:00pm on the 5th day of the week.
        //Note: Does not specify day of the week.
        RTC_B_setCalendarAlarm(RTC_B_BASE,
                               0x00,
                               0x17,
                               RTC_B_ALARMCONDITION_OFF,
                               0x05);

        //Specify an interrupt to assert every minute
        RTC_B_setCalendarEvent(RTC_B_BASE,
                               RTC_B_CALENDAREVENT_MINUTECHANGE);

        RTC_B_clearInterrupt(RTC_B_BASE,
                             RTC_B_CLOCK_READ_READY_INTERRUPT +
                             RTC_B_TIME_EVENT_INTERRUPT +
                             RTC_B_CLOCK_ALARM_INTERRUPT
                             );
        //Enable interrupt for RTC Ready Status, which asserts when the RTC
        //Calendar registers are ready to read.
        //Also, enable interrupts for the Calendar alarm and Calendar event.
        RTC_B_enableInterrupt(RTC_B_BASE,
                              RTC_B_CLOCK_READ_READY_INTERRUPT +
                              RTC_B_TIME_EVENT_INTERRUPT +
                              RTC_B_CLOCK_ALARM_INTERRUPT
                              );

        //Start RTC Clock
        RTC_B_startClock(RTC_B_BASE);

        //Enter LPM3 mode with interrupts enabled
       //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__bis_SR_register(GIE);
        __no_operation();

        Ini_Lcd();//12864 初始化 串口写入,等待写入指示

       while(1)
    {
             if (!GPIO_getInputPinValue( GPIO_PORT_P1, GPIO_PIN1))
                {
                    delay(30000);
                    if (!GPIO_getInputPinValue( GPIO_PORT_P1, GPIO_PIN1))
                    {

                         GPIO_setOutputHighOnPin(GPIO_PORT_P1,GPIO_PIN0);
                         display+=1;
                         if(display==9)display=0;//0 显示,1调秒。2调分。。7、8调年,
                          lcd_pos(1,7);
                          Disp_SZ(display);  //可增加调整界面
                          lcd_pos(2,6);
                          switch(display)
                       {
                          case 1: Disp_HZ("调秒",2);break;
                          case 2: Disp_HZ("调分",2);break;
                          case 3: Disp_HZ("调时",2);break;
                          case 4: Disp_HZ("调周",2);break;
                          case 5: Disp_HZ("调月",2);break;
                          case 6: Disp_HZ("调月",2);break;
                          case 7: Disp_HZ("调年",2);break;
                          case 8: Disp_HZ("调年",2);break;
                          case 0: Disp_HZ("显示",2);break;
                          default: break;
                        }

                   }
                 }
             else

                  {
                        //if P1.4 set, set P1.0
                        GPIO_setOutputLowOnPin( GPIO_PORT_P1,GPIO_PIN0);
                   }

               switch(display)//调整时间程序
               {
                case 0:break;
                case 1:if (!GPIO_getInputPinValue( GPIO_PORT_P4, GPIO_PIN5))
                       { delay(20000);
                       if (!GPIO_getInputPinValue( GPIO_PORT_P4, GPIO_PIN5))
                       {
                         currentTime=newTime;//加上这句话,时钟就在走的地方开始调,不会出现跳跃。
                         currentTime.Seconds+=1;
                         if(currentTime.Seconds>=0x59)currentTime.Seconds=0;
                         RTC_B_calendarInit(RTC_B_BASE,
                         currentTime,
                         RTC_B_FORMAT_BCD);
                         newTime = RTC_B_getCalendarTime(RTC_B_BASE);
                         //currentTime=newTime;//加上这句话,时钟就在走的地方开始调,不会出现跳跃。
                       }
                       }
                  break;
                case 2:if (!GPIO_getInputPinValue( GPIO_PORT_P4, GPIO_PIN5))
                       { delay(20000);
                       if (!GPIO_getInputPinValue( GPIO_PORT_P4, GPIO_PIN5))
                       {
                         currentTime=newTime;//加上这句话,时钟就在走的地方开始调,不会出现跳跃
                         currentTime.Minutes+=1;
                         if(currentTime.Minutes>=0x59)currentTime.Minutes=0;
                         RTC_B_calendarInit(RTC_B_BASE,
                           currentTime,
                           RTC_B_FORMAT_BCD);
                         newTime = RTC_B_getCalendarTime(RTC_B_BASE);

                       }
                       }break;
               case 3:if (!GPIO_getInputPinValue( GPIO_PORT_P4, GPIO_PIN5))
                       { delay(20000);
                       if (!GPIO_getInputPinValue( GPIO_PORT_P4, GPIO_PIN5))
                       {
                          currentTime=newTime;//加上这句话,时钟就在走的地方开始调,不会出现跳跃。
                         currentTime.Hours+=1;
                         if(currentTime.Hours>=0x24)currentTime.Hours=0;
                         RTC_B_calendarInit(RTC_B_BASE,
                           currentTime,
                           RTC_B_FORMAT_BCD);
                          newTime = RTC_B_getCalendarTime(RTC_B_BASE);

                       }
                       }
                      break;
               case 4:if (!GPIO_getInputPinValue( GPIO_PORT_P4, GPIO_PIN5))
                       { delay(20000);
                         if (!GPIO_getInputPinValue( GPIO_PORT_P4, GPIO_PIN5))
                        {
                           currentTime=newTime;//加上这句话,时钟就在走的地方开始调,不会出现跳跃。
                           currentTime.DayOfWeek+=1;
                           if(currentTime.DayOfWeek>=0x07)currentTime.DayOfWeek=0;
                           RTC_B_calendarInit(RTC_B_BASE,
                           currentTime,
                           RTC_B_FORMAT_BCD);
                           newTime = RTC_B_getCalendarTime(RTC_B_BASE);

                         }
                       }
                       break;
               case 5:if (!GPIO_getInputPinValue( GPIO_PORT_P4, GPIO_PIN5))
                       { delay(20000);
                         if (!GPIO_getInputPinValue( GPIO_PORT_P4, GPIO_PIN5))
                        {
                            currentTime=newTime;//加上这句话,时钟就在走的地方开始调,不会出现跳跃。
                           currentTime.DayOfMonth+=1;
                           if(currentTime.DayOfMonth>=0x32)currentTime.DayOfMonth=0;
                           RTC_B_calendarInit(RTC_B_BASE,
                           currentTime,
                           RTC_B_FORMAT_BCD);
                           newTime = RTC_B_getCalendarTime(RTC_B_BASE);

                         }
                       }break;
               case 6:if (!GPIO_getInputPinValue( GPIO_PORT_P4, GPIO_PIN5))
                       { delay(20000);
                         if (!GPIO_getInputPinValue( GPIO_PORT_P4, GPIO_PIN5))
                        {
                           currentTime=newTime;//加上这句话,时钟就在走的地方开始调,不会出现跳跃。
                           currentTime.Month+=1;
                           if(currentTime.Month>=0x13)currentTime.Month=0;
                           RTC_B_calendarInit(RTC_B_BASE,
                           currentTime,
                           RTC_B_FORMAT_BCD);
                           newTime = RTC_B_getCalendarTime(RTC_B_BASE);

                         }
                       }break;
                case 7:if (!GPIO_getInputPinValue( GPIO_PORT_P4, GPIO_PIN5))
                       { delay(20000);
                         if (!GPIO_getInputPinValue( GPIO_PORT_P4, GPIO_PIN5))
                        {
                           currentTime=newTime;//加上这句话,时钟就在走的地方开始调,不会出现跳跃。
                           currentTime.Year+=1;
                           if((currentTime.Year&0x00ff)>=0xA0)currentTime.Year&=0xff00;
                           RTC_B_calendarInit(RTC_B_BASE,
                           currentTime,
                           RTC_B_FORMAT_BCD);
                           newTime = RTC_B_getCalendarTime(RTC_B_BASE);
                         }
                       }break;
                 case 8:if (!GPIO_getInputPinValue( GPIO_PORT_P4, GPIO_PIN5))
                       { delay(20000);
                         if (!GPIO_getInputPinValue( GPIO_PORT_P4, GPIO_PIN5))
                        {
                           currentTime=newTime;//加上这句话,时钟就在走的地方开始调,不会出现跳跃。
                           currentTime.Year+=0x100;
                           if((currentTime.Year>>8)>=0x40) currentTime.Year&=0x00ff;
                           RTC_B_calendarInit(RTC_B_BASE,
                           currentTime,
                           RTC_B_FORMAT_BCD);
                           newTime = RTC_B_getCalendarTime(RTC_B_BASE);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pragma vector=RT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RTC_B_ISR(void) //时钟中断
{
        switch (__even_in_range(RTCIV, 16)) {
        case 0: break;  //No interrupts
        case 2:         //RTCRDYIFG
                //Toggle P1.0 every second

                newTime = RTC_B_getCalendarTime(RTC_B_BASE);

                   //RTC_B_convertBinaryToBCD(RTC_B_BASE,
                  //                 newTime.Seconds);
                      lcd_pos(1,1);
                      Disp_HZ("太阳能时钟",5);
                      lcd_pos(2,2);
                      Disp_SZ((newTime.Year>>8)/16);
                      Disp_SZ((newTime.Year>>8)%16);
                      Disp_SZ((newTime.Year&0x00ff)/16);
                      Disp_SZ((newTime.Year&0x00ff)%16);
                      Disp_HZ("年",1);//数字代表字的个数

                      lcd_pos(3,0);
                      Disp_SZ(newTime.Month/16);
                      Disp_SZ(newTime.Month%16);
                      Disp_HZ("月",1);
                      Disp_SZ(newTime.DayOfMonth/16);
                      Disp_SZ(newTime.DayOfMonth%16);
                      Disp_HZ("日",1);

                      Disp_HZ("周",1);
                      switch(newTime.DayOfWeek%16)//显示周几
                       {
                          case 1: Disp_HZ("一",1);break;
                          case 2: Disp_HZ("二",1);break;
                          case 3: Disp_HZ("三",1);break;
                          case 4: Disp_HZ("四",1);break;
                          case 5: Disp_HZ("五",1);break;
                          case 6: Disp_HZ("六",1);break;
                          case 0: Disp_HZ("日",1);break;
                          default: break;
                        }
                     lcd_pos(4,1);
                     Disp_SZ(newTime.Hours/16);
                     Disp_SZ(newTime.Hours%16);
                     Disp_HZ("时",1);
                     Disp_SZ(newTime.Minutes/16);
                     Disp_SZ(newTime.Minutes%16);
                     Disp_HZ("分",1);
                     Disp_SZ(newTime.Seconds/16);
                     Disp_SZ(newTime.Seconds%16);
                     Disp_HZ("秒",1);
                      if(newTime.Hours>=0x08&&newTime.Hours<0x18)//每天早上 8点 启动显示
                     GPIO_setOutputHighOnPin(GPIO_PORT_P4,GPIO_PIN6);
                     else //每下午6点 关闭显示
                     GPIO_setOutputLowOnPin(GPIO_PORT_P4,GPIO_PIN6);

                break;
        case 4:         //RTCEVIFG
                //Interrupts every minute

                __no_operation();

                //Read out New Time a Minute Later BREAKPOINT HERE
                newTime = RTC_B_getCalendarTime(RTC_B_BASE);
                break;
        case 6:         //RTCAIFG
                //Interrupts 5:00pm on 5th day of week
                //也可以在这里设置相关时间节点
                __no_operation();
                   break;
        case 8:   break;  //RT0PSIFG
        case 10:  break; //RT1PSIFG
        case 12:  break; //Reserved
        case 14:  break; //Reserved
        case 16:  break; //Reserved
        default: break;
        }
}

附件3 : 各个部分演示视频

视频1:时钟功能演示(注:请将视频格式 设置为超清 即可看清楚 显示器上的内容,如果标清的  话 看不清12864的内容)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YyNjg1NTE2.html

视频2:能量转换演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YyNjc0NDY0.html

视频3:系统联调演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YyNjg5MzEy.html

系统全家福

系统全家福

网友:
大神莫拍板。。

网友A:
还有真人声音的,支持一下

网友B:
我觉得,楼主这个有一个小bug,那就是调节的时候时钟是会动的,这个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楼主这个有一个小bug,那就是调节的时候时钟是会动的,这个不太好
我故意让它动的。。。你设想啊当你调好秒后,再去调时的时候,如果秒不走,是不是意味着你的秒不对了。。我这样设计,可以随时调整当前位而不用担心秒位。当然也会存在进位的问题,但比起秒不动来说,还可以容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真人声音的,支持一下
大神来捧场了,多谢多谢

网友C:
太阳能电池 好大 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电池 好大 好大
手上没小的,10W的。。

网友:
这个电池板,真够大的
能充电不?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池板,真够大的
能充电不?
必须能,中午还能给你手机充电呢。有7W左右的有效输出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必须能,中午还能给你手机充电呢。有7W左右的有效输出功率
试着自己做了个锂电池充电板,结果没成功,搁浅了。楼主的充电板抛出来大家学习一下呀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着自己做了个锂电池充电板,结果没成功,搁浅了。楼主的充电板抛出来大家学习一下呀
额。文档里面有原理图的,但是我这是对着太阳能电池板的,其最大输出电流也就不大,所以不用加什么保护电路,只需一个DC——DC转换即可。。楼主是不是想的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额。文档里面有原理图的,但是我这是对着太阳能电池板的,其最大输出电流也就不大,所以不用加什么保护电路,只需一个DC——DC转换即可。。楼主是不是想的麻烦了

感觉太阳能应该属于功率连续但是比较微弱一类的能量,ti、凌力尔特都有类似微能量搜集的IC,最近很想折腾一下

So TM w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