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输入信息中“1”数检测器设计

楼主:
设计任务与要求:  设计一个能够统计串行输入的N位二进制数X中“1”的个数的数字系统。该系统完成如下功能:对串行输入数据X的位数进行累计,也就是对串行输入数据中“1”、“0”的个数进行统计。对串行输入数据X进行“0”、“1”判断。当X=1时,“1”数计数器加1计数。判断X的全部数位是否统计完毕,输出串行输入的N位二进制数X中“1”的个数值,工作结束。
没太明白这个原理,我该怎么下手呢。

网友A:
定义一个256字节的数组常量,存储对应索引的1的个数,读取的串口一个字节数据,通过数组得到这个字节1的个数。

网友:
说是“串行输入信息”,想必至少是个单片机之类的器件。那么楼主的工作纯粹是软件工作。
单片机之类,串行输入通常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地传输。每个字节是8位,那么只可能有256个码。接收到一字节,与256个码进行比较,符合某个码跳转到对应分支,准备用于存储“1”的个数的计数器加上对应的数即可,例如接收到字符“U”计数器加4(字符“U”二进制为01010101)。
这是最简单也是最笨的方法。

网友B:
用中断计数也比较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中断计数也比较简单。

在波特率较高时,两个“1”之间的时间不足以执行中断。
此外,串行码中连续两个“1”或者连续三个“1”,怎么计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波特率较高时,两个“1”之间的时间不足以执行中断。
此外,串行码中连续两个“1”或者连续三个“1”,怎么计数?

先将数据读入缓冲区,等有时间了再慢慢比较。

网友:
”串行输入“   指的是串口吗。如果是的话,可以用中断接收,存入缓冲,到需要统计的时候,把“1”和“0”的个数都算出来就行了啊

网友D:
楼主只说是串行信息~~~连个相关上下文都没,你的串行数据是几位的啊?虽然几乎都是8位的,不过谁知道具体情况呢?
使用的是MCU之类的器件而不是通用逻辑器件?
如果是MCU之类的器件,很简单,对输入字节进行移位判断。8位一个字节的数据,8次移位+判断就OK了,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义一个256字节的数组常量,存储对应索引的1的个数,读取的串口一个字节数据,通过数组得到这个字节1的个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只说是串行信息~~~连个相关上下文都没,你的串行数据是几位的啊?虽然几乎都是8位的,不过谁知道具体情况呢?
使用的是MCU之类的器件而不是通用逻辑器件?
如果是MCU之类的器件,很简单,对输入字节进行移位判断。8位一个字节的数据,8次移位+判断就OK了,很简单。

不能使用单片机哦。数字电路

网友:
关键是你的协议怎么定义的叫1?如果高代表1,低代表0,那计数器就可实现。

网友:
cd4017可计10个,还有cd4060之类太多了。

网友:
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
楼主的设计图还在吗。。。一样的课题,想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