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xdata变量问题

楼主: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int xdata i;
为何i的初始值不为0;

网友:
未初始化的变量本来就是不确定的,这点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全局变量不是系统默认0么,

网友:
一般情况下的确是自动初始化为0。如果不是,要么是初始化部分问题,要么就是程序中冲突,将这部分RAM改变了。

网友:
我不把全局变量定义成xdata 初始值就默认为0,定义为xdata后变量的值就不确定

网友:
把它赋值为零就行了啊      ,   不用管它那么多~~~~

网友:
没试过51扩展外部RAM,但一般内部RAM初始化是0外部RAM初始化值是不确定的,需要在声明时或使用前初始化,至少我用DSP外扩RAM时是这样。

网友:
初始值是不是0跟编译器有关。安全起见设为0或者你要的值。

网友:
楼主给赋个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