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IY个点焊机,大伙给个意见

楼主:
焊接小金属,有时用锡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就想到点焊。

现在找到了个变压器:

看着功率挺大的,这个变压器次级是12V输出,用的是宽5mm的铜条。

用它改个点焊机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吧?

手里还有比这一个比现在这个大一些的变压器,是C型铁芯。

网友:
你点焊的是什么件啊?

那你现在做的这个点焊,电流什么的可以调吗?

网友:
可以看成是大功率烙铁吧

So TM what......?

网友A:
做点焊变压器功率越大越好吧,变压器只要功率够,点焊机输出工作电压较低,一般在4-12V足够。

也看点焊什么了,比如电池镍片,电压比较低,但点焊时的电流很大,一般在几十安至几百安。

网友B:
点焊机功率与被焊件厚度有关,越厚的焊件要求的功率越大。
楼主这个变压器,估计顶多也就是焊0.2~0.3mm厚。
如果次级是12V,电压可能太高了。考虑次级用原线截成两段,然后双线并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焊机功率与被焊件厚度有关,越厚的焊件要求的功率越大。
楼主这个变压器,估计顶多也就是焊0.2~0.3mm厚。
如果次级是12V,电压可能太高了。考虑次级用原线截成两段,然后双线并绕。
那如果我需要点焊 镍片0.12mm厚和一个0.25mm的钢丝,应该怎么选点焊机啊

网友C:
我也试过做一个金丝球焊机飞一些IC的引脚,难点是怎么使用超声波在线上施加震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如果我需要点焊 镍片0.12mm厚和一个0.25mm的钢丝,应该怎么选点焊机啊

通常点焊机是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整接触时间的,工件较厚就要让电流持续时间长一些,工件较薄就让电流持续时间短一些,如同电弧焊机可以调整电流一样。
对具体工件,往往通过试焊来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点焊的是什么件啊?

那你现在做的这个点焊,电流什么的可以调吗?

准备焊些小东西,但也没有具体的想法。这个变压器功率比较大的,想把用起来,不想卖废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点焊变压器功率越大越好吧,变压器只要功率够,点焊机输出工作电压较低,一般在4-12V足够。

也看点焊什么了,比如电池镍片,电压比较低,但点焊时的电流很大,一般在几十安至几百万安。
嗯,我在网上看了,也就是这个电压范围。相对地,焊较厚的东西恐怕还不行,所以我在考虑把这个次级21匝的线圈折成三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焊机功率与被焊件厚度有关,越厚的焊件要求的功率越大。
楼主这个变压器,估计顶多也就是焊0.2~0.3mm厚。
如果次级是12V,电压可能太高了。考虑次级用原线截成两段,然后双线并绕。
我估计你的估计就是真理!
我也有意这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试过做一个金丝球焊机飞一些IC的引脚,难点是怎么使用超声波在线上施加震动。
是 不考虑一下象邦定想那样,将金属线压接在上面就可以了,

网友E:
变压器搞定了,那些输出铜杆、点焊头也要花好些银两。

业余制作,不讲究使用效率(频率),用电容充放电法最简单实用,制作成本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搞定了,那些输出铜杆、点焊头也要花好些银两。

业余制作,不讲究使用效率(频率),用电容充放电法最简单实用,制作成本低。
好久不见了!
不知道焊接厚度与电容量及充电电压的关系怎样,你是不是做过这种的?

网友E:
很久以前,在老厂玩过~~~~~~~

把一些电解并联,用220V整流后串电阻限流充电,充满电后断开,电容两端输出串大电流接触器当点焊开关,把钢球和圆杆压紧,接通接触器,电容放电钢球和圆杆即碰焊在一起了~~~

根据俺经验,几百微法的电容,充到电压310V,碰焊2mm铁皮没啥问题。

结构简单容易制作,只是,效率太低,充一次电要十几秒~~~~~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久以前,在老厂玩过~~~~~~~

把一些电解并联,用220V整流后串电阻限流充电,充满电后断开,电容两端输出串大电流接触器当点焊开关,把钢球和圆杆压紧,接通接触器,电容放电钢球和圆杆即碰焊在一起了~~~

根据俺经验,几百微法的电容,充到电压310V,碰焊2mm铁皮没啥问题。

结构简单容易制作,只是,效率太低,充一次电要十几秒~~~~~
这样搞的优点是电路简单。找几个可以大电流放电的闪光灯用电容器就可以了。但是对接触的要求高了,需要大电流容量的。接触不好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搞的优点是电路简单。找几个可以大电流放电的闪光灯用电容器就可以了。但是对接触的要求高了,需要大电流容量的。接触不好找吧。
以前用的是电子管收音机的滤波电容,一个只有几十微法,用了十个并联,现在的电解体积做的小多了,可用开关电源或变频器的滤波电容,一个容量就有几百微法~~~
接触器也容易买到,一般几十安培的即可,几组输出触点并联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以前用的是电子管收音机的滤波电容,一个只有几十微法,用了十个并联,现在的电解体积做的小多了,可用开关电源或变频器的滤波电容,一个容量就有几百微法~~~
接触器也容易买到,一般几十安培的即可,几组输出触点并联使用。

你说的办法也可以试。充电可以用开关电源、恒流限压方式,效率就不是问题了。接触器可以用成品的改大触点。多个触点并联存在接触先后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办法也可以试。充电可以用开关电源、恒流限压方式,效率就不是问题了。接触器可以用成品的改大触点。多个触点并联存在接触先后问题。

大电流的接触器(如 160A)太贵了,几十A的便宜,实际并联使用影响不大,因接触器 比继电器抗过流能力强,使用频率较低的情况下,接触瞬间几倍过流不存在什么问题。

网友:
把扁铜最少截成3段,3段都不算太粗,我用微波炉变压器做过,次级用电焊机焊把线两股并绕4匝,两股铜线拧紧后直径有9MM,你得有时间控制的,下面是我在隔壁坛子发的帖子,你可以参考下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44140&ds=1&page=1#32027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