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27】不知道怎么用PWM来调光,求大神指点

楼主:
我是初学者,好不容易写了个流水灯,现在我想学习PWM,我想用PWM来控制LED灯的亮度,可不知道怎么写,求大神指点

网友A:
PWM设置好寄存器后,调光时只用改变写入它的COPMA的数值即可

网友:
送给你个文档:

网友:
安装一个Energia,里面有例子。

http://energia.nu/

网友:
通过改变占空比来调节啊。

业务联系:

QQ:3265386825
e-Mail: yichunscp@163.com

网友:
调整占空比即可,建议多看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WM设置好寄存器后,调光时只用改变写入它的COPMA的数值即可

谢谢我后来弄出来了,我就是用这句PWM_setCmpA(myPwm1,X);,改X的值就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后来弄出来了,我就是用这句PWM_setCmpA(myPwm1,X);,改X的值就出来了

楼主用的是TI新的库。我一直在用V121库,这样方便,只用一句EPwm1Regs.CMPA.half.CMPA = XX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TI新的库。我一直在用V121库,这样方便,只用一句EPwm1Regs.CMPA.half.CMPA = XX就可以了

嗯, 你那种是寄存器的方式吧?我一开始就学用库的方式进行开发,所以在论坛里看到大家几乎都没用这种方式

网友:
楼主,用库开发的方式上手快么?
是不是上手一会写代码很方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