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虚拟串口

楼主:
想在linux中虚拟两个串口驱动与FPGA通信,请给点思路或参考资料,如图所示,linux运行在c6678中,c6678通过emif与fpga相连,现需与fpga模拟串口通信,谢谢!

网友:
思路:FPGA中实现一个UART,UART的配置、数据读写寄存器挂到EMIF接口上

如此一来,6678中操作这个串口基本上跟操作6678本身的串口一样了,然后在linux中实现这个EMIF接口的UART就可以用了,比如要把这个UART口作为tty,那将这个UART的驱动注册到tty即可

如果你在FPGA中实现的这个UART和6678的UART一模一样的话(我是指寄存器实现上),这样对于6678来说,访问UART的接口一模一样,则6678的UART在linux上的驱动基本可以直接拿过来复用,因为6678的UART本身寄存器也是memory mapped的寄存器,不过6678内部总线和EMIF的差异要注意

UART的源码有很多开源的,down下来仿真一下,没问题就可以添加到你的FPGA工程中并例化了。如果这个UART与6678的UART寄存器实现不一样的话,驱动应该要自己来实现

网友:
不过话说,6678本身有UART啊,而且UART可以实现拓扑的哦,只是通过拓扑来实现与外界通信要稍微复杂一些

网友:
另外,关于UART,实际上FPGA厂家自己就有免费的IP,比如altera,是自己提供UART IP的,不用从网上找就可以用

网友:
D16550 UART with 16 Byte FIFO
Cyclone IV GX, Cyclone III LS, Stratix IV GX, Stratix III E, Cyclone III, Stratix II GX, Cyclone II, Stratix
Digital Core Design

altera的UART IP的信息,链接如下:
http://www.altera.com/products/i ... dcd_d16550uart.html

网友:
谢谢版主回复,扩展串口是因为客户需要,我现在的理解是把FPGA的某一地址空间当成串口IO,至于串并转换由其它工程师完成,我只需在这个地址空间上写一个串口驱动,然后挂接到tty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