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头文件里的一点疑惑:SFR_16BIT(WDTCTL); 中的WDTCTL为何没有定义???

楼主:
/* External references resolved by a device-specific linker command file */
#define SFR_8BIT(address)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address
#define SFR_16BIT(address)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int address
#define SFR_32BIT(address)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address

/************************************************************
* WATCHDOG TIMER
************************************************************/
#define __MSP430_HAS_WDT__                    /* Definition to show that Module is available */

SFR_16BIT(WDTCTL);                            /* Watchdog Timer Control */
/* The bit names have been prefixed with "WDT" */
#define WDTIS0                 (0x0001)
#define WDTIS1                 (0x0002)
#define WDTSSEL                (0x0004)
#define WDTCNTCL               (0x0008)
#define WDTTMSEL               (0x0010)
#define WDTNMI                 (0x0020)
#define WDTNMIES               (0x0040)
#define WDTHOLD                (0x0080)

#define WDTPW                  (0x5A00)

SFR_16BIT(WDTCTL); /* Watchdog Timer Control */这一句中的WDTCTL怎么找不到,SFR_16BIT(WDTCTL);sfr是配置一个寄存器,按照
#define SFR_8BIT(address)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address ,SFR_16BIT(WDTCTL)是把WDTCTL这个地址配置给哪个寄存器?是WDTCTL??
谢谢!

网友A:
看手册10.3那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10.3那节。
看这节干嘛?我百度了一上午,有点头绪了,TI使用C语言中的链接功能,在安装目录下有个文件,给WDTCTL赋值了。
SFR_16BIT(WDTCTL)的意思是不是,定义一个寄存器WDTCTL,该寄存器的地址就是在安装目录文件中的WDTCTL的值???

网友:
#define SFR_16BIT(address)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int address

SFR_16BIT(WDTCTL);

这个是宏替换,把
SFR_16BIT(WDTCL);

替换为: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int WDTCTL

编译器编译的时候实际编译的是这句: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int WDTCTL

“WDTCTL是一个 16 位的,密码保护的,读取/写入寄存器。”WDTCTL只是一个寄存器的名字,而具体值由
#define WDTIS0                 (0x0001)
#define WDTIS1                 (0x0002)
#define WDTSSEL                (0x0004)
#define WDTCNTCL               (0x0008)
#define WDTTMSEL             (0x0010)
#define WDTNMI                 (0x0020)
#define WDTNMIES              (0x0040)
#define WDTHOLD               (0x0080)
#define WDTPW                  (0x5A00)

这些提供。
多看看手册和TI的例程、头文件,多结合看几遍就看懂了啊。
以上个人理解,如有不对,请坛友指出纠正,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宏替换,把替换为:
编译器编译的时候实际编译的是这句:
“WDTCTL是一个 16 位的,密码保护的,读取/写入寄存器。”WDTCTL只是一个寄存器的名字,而具体值由
这些提供。
多看看手册和TI的例程、头文件,多结合看几遍就看懂了啊。
以上个人理解,如有不对,请坛友指出纠正,谢谢。
不知道你发现没有,这些宏定义中没有WDTCTL的定义,我查了下说是TI在出厂前把他的定义写进了memory中,
#define SFR_16BIT(address)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int address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int WDTCTL

我知道这句是这样进行宏替换,那他是怎么工作的?是把address里面的值赋给address,即把WDTCTL里的值赋给WDTCTL?
按照以前学的C来说,
int a;

这只是声明一个变量,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int WDTCTL这个感觉不会只是声明WDTCTL这个变量这么简单(寄存器)

网友A:
WDTCTL地址的说明:手册10.3节表10.1。

WDTCTL寄存器的定义:msp430g2553.cmd里面有这句。
这个就是你要的在哪定义。

这个文件可以在CCS例程的Includes里面找到,或者在安装CCS目录的ccsv6\ccs_base\msp430\include里面找到。

WDTCTL不是你说的定义写到memory中。
寄存器是寄存器,寄存器怎么写到Flash?
写到Flash的Information Memory中的是一些校准数据。例如,DCO的校准数据。

至于为什么用SFR定义WDTCTL可以参考手册:
“Some peripheral functions are configured in the SFRs. ”

网友:
引用 网友A:
WDTCTL地址的说明:手册10.3节表10.1。

WDTCTL寄存器的定义:msp430g2553.cmd里面有这句。
这个就是你要的在哪定义。

这个文件可以在CCS例程的Includes里面找到,或者在安装CCS目录的ccsv6\ccs_base\msp430\include里面找到。

WDTCTL不是你说的定义写到memory中。
寄存器是寄存器,寄存器怎么写到Flash?
写到Flash的Information Memory中的是一些校准数据。例如,DCO的校准数据。

至于为什么用SFR定义WDTCTL可以参考手册:
“Some peripheral functions are configured in the SFRs. ”
msp430g2553.cmd为什么不直接放在头文件中呢?DCO的校准数据写到Information Memory中,当时初始化时钟时这个地方也没弄明白,后来百度,估计我把那两个记混了